纯新手,自助选机,请高人点评指导。

楼主(2015-05-20):
本人新手,只飞航线,我看了3D根本不是我能玩的。呵呵。
请各位看看我的配置如何,自己感觉 机架选得不好,我喜欢电池在下面,电机在上面倒置的。

1、鸡架:
2014款 ALZRC - 450 PRO V2 FBL KIT 空机版/黑 14H4PV2KA

2、电调:
好盈天行者40A

3、电机:
飞越 Tarot 450MX(3500KV)无刷马达 TL450MX-3500

4、舵机
KST 215MG  3个
KST 515MG 1个

5、陀螺仪
MINI KBAR K-BAR K8 V2 黄金战士 三轴无副翼陀螺仪

6、电池:
格式3S   2200

7、遥控:
天地飞7

基本上就这些了。

网友A:
建议买个二手练手:价格便宜三分之一:不懂的可以问我

网友:
配置没问题,电调可以考虑A数再大一些。

网友:
建议二手收一套。你还需要维修工具。
PRO是维修便宜的,450L比PRO贵点,但大,属于480

网友:
还不如配465了吧,跟你的要求符合

网友:
换了电调 你这配置都能飞3D了,

如果只飞航线,有副翼是不错的选择  舵机比无副翼要求低一点,也便宜点,  电调 楼主这个飞航线足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买个二手练手:价格便宜三分之一:不懂的可以问我

先行谢过了,今天晚上装机,到时就麻烦了。
另外,总觉得舵机价格稍高,有没有更好的选择呢,适合我这样新手的,但不能太差了。

网友:
配置练习可以的,慢慢在升级好了。

网友B:
可以把舵机和电池降一个档次~

网友B:
要是真的只飞航线,建议玩四通无副翼,成品机,六轴陀螺仪更适合

网友:
收二手好,反正都是用来炸的

网友:
不建议新手收二手,莫名其妙的问题自己都不知道是不是飞机问题

网友:
啥便宜买啥 飞越450pro 电池用3s的 航线无压力 倒飞悬停航线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买个二手练手:价格便宜三分之一:不懂的可以问我

谢谢了。现在真的碰到问题了。
我的这个机机 是 富丽的那个 450 PRO FBL的,精还算可以,那个大齿轮盘有些不大正,其他还算好,我的电调有点大,放不进,产品预定的位置,
重点问题来了,呵呵。

1、四个舵机,我真不知道接哪里,控我已经换成天9的了;
2、有个K8陀螺仪,不知道怎么接,另外也不知道怎么调;
3、天9的接收说明 书上,第三个通道是油门,根本不行,第二个通道,才能让电机稳定 转起来;

基本上就这两个问题,我找了一些坛子上的资料,找不到最基本的安装调试方法,
高人指个路吧?搞得我信心大失。

网友:
四个舵机分别接k8的123通道和rd通道  电调油门线接天9控的三通道 看是不是你针头接反了  淘宝有很多k8的说明书很简单一看就会

网友:
k8的rxa一分三 分别接控的124 我的是天7控 你的天9应该是一个顺序

网友:
rxb接控的6通道 rxc接5通道

网友:
kbar调试注意关掉天9控的十字盘混控 它自带模拟混控 还有陀螺仪感度混控也关了 昨天我刚调试好 已爽飞 希望对你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