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JX600搞好了,首飞成功

楼主(2015-05-20):
(无正文)

楼主:
感谢悦神,JR-超,响爷现场调机,指导.......

网友:
恭喜恭喜

网友:
飞的有感觉

楼主:
就翻了一下,别的不会

网友:
好像没得卖了,这飞机

网友:
邓总客气了,调机是应该的。这周继续爽飞600!!!

网友A:
曾经拥有的飞机,精度还是不错的,不知道楼主用的6s还是12s,rjx600还是用12s比较稳妥

网友B:
RJX飞机还没用过。楼主感觉如何

楼主:
就小翻了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曾经拥有的飞机,精度还是不错的,不知道楼主用的6s还是12s,rjx600还是用12s比较稳妥

6S,感觉还行,刚开始练,没什么大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RJX飞机还没用过。楼主感觉如何

第一个600,没法对比,主要是便宜

网友A:
引用 楼主:
第一个600,没法对比,主要是便宜

只要电调不保护,就无所谓6s和12s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电调不保护,就无所谓6s和12s

是的,身边目前只有一个保护,但好象不全是电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