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電調~是指在使用3S(12.6V)~6S(25.2V)時的電壓V.都同量的電流A?

楼主(2015-05-20):
請教電調一般電調有標示  如30A  3S~6S..最大電流是30A  是指在使用3S(12.6V)~6S(25.2V)時的電壓V.都同量的電流A?

网友A:
是的。3S~6S电压给到负载(马达),同样电流下MOSFET上的压降没有大的区别,发热就差不多。这也是高压带来高效的原因之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3S~6S电压给到负载(马达),同样电流下MOSFET上的压降没有大的区别,发热就差不多。这也是高压带来 ...

感謝解惑..也就是電壓愈高~效能率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