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的电池平时都会把电压充到3.85v存放吗?

楼主(2015-05-20):
如题,大家的
电池
平时都会把电压充到3.85v存放吗?我都是回来充满了放那里,怕影响寿命呀!

网友A:
一周之内用掉 ,问题不大。
最好还是3.8

网友B:
千万不要满电存放。

网友C:
宁可不充电存放已不能充满了放啊

网友D:
说明锂电不能满电存放的,若还执意满电存放就等着电池怀孕吧

网友E:
太低或太高對電池都不好.我的3.85存放.大概1-2周還會檢查一次

网友F:
我听研究电池的朋友说是一半电量最好

楼主:
b6放电能设定电压吗?有个保存功能来着

网友G:
长期3.8-3.9保存比较好。。。。。。。几天的话满电也没事,时间长就会怀孕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b6放电能设定电压吗?有个保存功能来着
B6的保存模式是高于3.8放电,低于3.8充电
但是放电让人发疯,最大1A,超长时间放完了还不平衡,
我现都是35W射灯另接BB响,放到3.7,再用B6保存模式平衡充到3.8

楼主:
那我下次还是飞完直接让它保存模式吧!晚上放电真是等死了,搞了一晚上还没放完两块,上次一块电池鼓了可能就是满电放的。今天一块品牌的也有点胀了,以后要注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