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人知道100s尾马达的漆皮线在淘宝可以买到吗?

楼主(2015-05-20):
请问有人知道100s尾马达的漆皮线在淘宝可以买到吗?搜寻那個字可找到?

网友:
单芯包皮镀银线是极好的   FBL 线材

网友:
那小玩意不值当一买,邮费都不够。随便找个烂电机、烂变压器、旧电源,充电宝。。。。之类里面的电感拆一段出来,完事。

网友:
漆包线 漆包线 漆包线

楼主:
对不起,可能我表达有问题,我想找的是绕100s尾马达电机内的铜线,需要买什么尺寸的?

网友A:
0.19的线,可以到当地修理电机的地方去问下,买个2米左右,可以绕两个了。
网上买邮费划不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0.19的线,可以到当地修理电机的地方去问下,买个2米左右,可以绕两个了。
网上买邮费划不来的。

那只能再炸斷兩次了

楼主:
请问绕100s 尾马达是0.19mm的漆包线吗?有没有分要订那款型号的?我在淘宝找到款QA-1-155 的漆包线这款可以吗?

网友:
用0.17的刚好

网友(2015-07-17):
谁能教我怎么绕这尾电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