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30可以上9寸桨么?

楼主(2015-05-20):
f450太重,想上f330。请问f330能上9寸桨么?有谁上过的说一下,谢谢!

网友A:
330用8寸吧。9寸就算能用,留给装飞控、电池的位置太小了,不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330用8寸吧。9寸就算能用,留给装飞控、电池的位置太小了,不行。

不能,可以考虑ATG8038的桨

不是一般的耐炸,机臂断了桨都没折
我的配置是x2208 kv1500 20A电调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能,可以考虑ATG8038的桨

不是一般的耐炸,机臂断了桨都没折

你错了,如果要用,绝对也是没问题的,看技术了。我的330用8040螺旋桨,还有很多位置,因为中间我只剩下5X5 CM 的空间安装飞控,如果安装CC3D 剩下的空间更大。忘记说了,机架都是我自己做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错了,如果要用,绝对也是没问题的,看技术了。我的330用8040螺旋桨,还有很多位置,因为中间我只剩下5 ...

你确信是330么?为啥我的330按上8寸桨,两桨间距已经不足1.5cm

网友:
看电机,桨的效率和电机转速有关系

网友C:
我是2208+12A,7寸桨,可以上8寸的,但感觉桨距有点近,电调有点小所以用7寸。其实飞控都在里面,上面我放电池,2200的正好,2650的要注意一下线,我已经打坏3个平衡头了

网友:
330*0.707就知道能用多大的桨了

网友:
最好用八寸

网友D:
能用,我用过9047,而且很爽。问题是上层平台就放不了什么东西了,得想办法全塞进肚子里或者加下挂载板。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确信是330么?为啥我的330按上8寸桨,两桨间距已经不足1.5cm

8寸桨就剩1.5厘米?不会吧,9寸桨差不多1.5厘米

网友E:
精灵2差不多就是330,用9443或者9450桨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8寸桨就剩1.5厘米?不会吧,9寸桨差不多1.5厘米

图腾q330机架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我是2208+12A,7寸桨,可以上8寸的,但感觉桨距有点近,电调有点小所以用7寸。其实飞控都在里面,上面我放 ...

2208好用12A的电调  不怕烧吗   我2204都20电调

网友:
引用 网友F:
2208好用12A的电调  不怕烧吗   我2204都20电调

我不暴力,加上7寸桨,电调没什么温度,我2204也是12A。

网友:
引用 网友E:
精灵2差不多就是330,用9443或者9450桨没问题

应该是350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