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Bar与k8

楼主(2015-05-20):
请问用过k8和VBar陀螺仪的高手,K8和VBar的区别大吗?调试及使用感觉有什么不同??谢谢!

网友A:
既然这么问了,还是建议你入K8~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这么问了,还是建议你入K8~

k8已有4个

网友:
扣除 RP 爆发的因素以外,若是完全克隆的 K8
飞起来与 V8 其实没什么不同

网友B:
都4个了,那好应该果断入V8,比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4个了,那好应该果断入V8,比较一下!

如果没有区别就没必要入了。还请使用过的模友详细谈谈心得,感谢各位热心的模友!!!

网友:
果断两个K8,总不能两个人品都不好把,两个K8也比一个V8便宜啊

网友:
有米用VB没米用KB,楼主何不去试试MB之类的呢

网友C:
还有个EB,,都是带B的

网友:
忘了说前几天我看过一贴,有人专说了VB以KB的区别,,,蓝KB就是复制VB来的,和VB基本没什么区别,就连手感都是一样的

楼主:
感谢各位热心的模友!

网友:
就是价格不同

网友:
说说我自己的体会,k8和v8性能上并没有区别,k8质量又好有坏需要拼人品,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飞机出问题你一般第一时间就是怀疑k8

网友:
我就出现过K8 抖舵,抖完感度消失

网友:
那到底K8还是V8啊?

网友D:
我所有飞机 450 480 500 700 700L 全部用K8双灯的那种,还可以定速。现在手上有多余的 EBAR V2   MINI-SBAR  3GX  GPRO全部没用了,不知道怎么处理掉。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我所有飞机 450 480 500 700 700L 全部用K8双灯的那种,还可以定速。现在手上有多余的 EBAR V2   MINI-SBAR ...

K8双灯是那种嘞?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所有飞机 450 480 500 700 700L 全部用K8双灯的那种,还可以定速。现在手上有多余的 EBAR V2   MINI-SBAR ...

gpro处理不?联系qq191662054

网友:
引用 网友E:
gpro处理不?联系qq191662054

我现在在英国  目前还没回国。

网友:
好想问一下你头像里的这位孩子吃这么多虾子会不会得肌溶症

网友:
手里一共有8架飞机,6电,2油,原来也有2个v8,后来全部换成黄金k8,其中2个大k8,你体会一下吧

网友:
看来价格才是需求

网友:
价格区别比较大

网友:
果断K8,蓝色双灯版!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有个EB,,都是带B的

还有个G8 哈哈  全球鹰的鸡巴

网友:
大机小机。电直,油直全 K8.。。

网友:
个人感觉K8飞大飞机比较好!同1个K8在480上会有金鱼尾!但在500级飞机上就没有!但有打升降舵会点头!可能是140度十字盘的问题还可能是主旋翼感度太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