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西达电调校对后飞几次又要校对?

楼主(2015-05-20):
有一个电调校对了可以和其他三个同步但是通电几次后又是解锁后其他三个都转了,剩下那个要推高油门才慢慢转起来

网友A:
貌似这个是微型四轴常用的三轴模块吧

网友B:
arduino+三轴模块,刷的是wmc吧?

网友C:
我的也是,新西达的电调经常要重新校准油门,有一个电调还出现一插电就冒烟,无缘无故烧了一个。不过加大油门后也能正常起飞这是飞控自己调节作用,下次不敢买新西达电调了,难怪网上很多套装用新西达电机配好赢电调的,原来是新西达电调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这个是微型四轴常用的三轴模块吧

对就是me2560+gy86组合

楼主:
引用 网友B:
arduino+三轴模块,刷的是wmc吧?

对 刷了MWC  不过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开了气压定高还是自稳之后就会一上一下的好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也是,新西达的电调经常要重新校准油门,有一个电调还出现一插电就冒烟,无缘无故烧了一个。不过加大油 ...

哎 难道就是30块钱的东西质量问题?

网友D:
新西达很多电调都没有**晶振的
用的都是主控芯片自带的R/C振荡时钟
这种时钟最大的问题就是温飘比较厉害
一旦温度变化,时钟频率就跑了
然后。。。检测输入信号大小 实际上是数一个PWM周期高电平过了几个时钟
频率变了,自然就数出来的东西就和以前不一样了

新西达,用在固定翼还勉勉强强
多轴这种死一轴就致命的东西
还是不要省这点钱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新西达很多电调都没有**晶振的
用的都是主控芯片自带的R/C振荡时钟
这种时钟最大的问题就是温飘比较厉害
...

谢谢大神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