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想加入四轴,宝上有个cc3d套装,不知道性价比如何,请给点意见

楼主(2015-05-20):
这个是935.8

这个是739.3

这个是1208.8

新人想加入四轴,宝上有个cc3d套装,不知道性价比如何,请给点意见

网友:
电池还是买好点的吧

网友:
看看大力电子那家的,个人认为性价比高。

网友:
还是自己组装靠谱,CC3D主要是参数,装机接线都比较简单,楼主图上这个,略重感觉

网友:
还是自己组装靠谱

网友:
你的这个,机架,电机,桨都不行,电池我不敢说没用过。依我看好像店主积压货

楼主:
第一次弄这个,不太会自己配,也怕露买了配件之类。
所以想先买个套机。

楼主:
大力电子那个看了,感觉比这个好些

请问这个如何

网友:
我配的1150这个后来飞丢了,配的折叠那架。

楼主:
前面两个带视频的,一个电机 是2300另一个是1900,后面的贵40
这两个有什么不同,哪个会好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面两个带视频的,一个电机 是2300另一个是1900,后面的贵40
这两个有什么不同,哪个会好些

就是电机kv值不同,kv值不同涉及到推力不同,我的理解同款电机kv值高的速度快,底的力量大。也不晓得对不对

网友A:
其实QAV280 CC3D MT2204 6045浆,12a电调,2200电池,d10遥控,这配置就很不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QAV280 CC3D MT2204 6045浆,12a电调,2200电池,d10遥控,这配置就很不错了

谢谢,

电池,我想买花牌或格式,可是充电器不知道选哪个?

遥控买了D10,贵啊。可是遥控器电池用  “腾龙遥控器电池 11.1V 2200MAH 8C 适用JR9X2/天8/天9/华科尔等”
行吗

另外还要什么零件,像接头,线的。。

网友:
电机换飓风LD或者止盈的
银燕的动力太小
我的电池就是花牌evo1500的
穿越机就是要自己做,不然回头坏了还不会修,而且你能指望店家给你用心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