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L8并充板的问题 。。。。。。。。。。。。。。。。。。

楼主(2015-05-20):
我有一个PL84接口的并充板  但是今天在其中一个插口上充电时老是报错  分别为  Cell OverVoltage Push to Reset    和 no pack 以及   Cells no Add Up    又试了一次显示没有香蕉头    看上去是不是有插口的保险烧了?

网友:
我的并冲板买回来就是老报警,用万用表测了下就发现问题所有T插接触不良,用老虎钳修理一下就好了。

楼主:
四个插口只有三个正常了   如图所示是不是烧了  能不能换一个   只是推断可能是保险烧了  有没有大神给解释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