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沾起来了,然后呢?

楼主(2015-05-20):
地下工厂忙了整整一下午!电机能转、舵机能动!接下来做什么呢?装上桨就能飞了吗?

网友A:
装上浆是飞不了的,你往飞机里灌上一碗豆浆试试?要装上桨.

网友:
然后飞呗

网友B:
看你的注册时间,和发言量,应该是个老手,但看你的问题,新手都称不上。逗我们玩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装上浆是飞不了的,你往飞机里灌上一碗豆浆试试?要装上桨.

网友C:
是不是现在转玩固定翼了?也要和多轴一样练模拟,记得上飞行视频好找问题

网友D:
大校都来娱乐我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的注册时间,和发言量,应该是个老手,但看你的问题,新手都称不上。逗我们玩啵。

多旋翼老手,说是高手也不为过!固定翼压根就没碰过,甚至都没见过,只看过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校都来娱乐我们了

那是玩多轴混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现在转玩固定翼了?也要和多轴一样练模拟,记得上飞行视频好找问题

对呀,才转过来!模拟器已经玩了两三天了,上下翻飞都没问题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对呀,才转过来!模拟器已经玩了两三天了,上下翻飞都没问题了!

那就不怕了,冲浪者扔出去脱控都能飞几秒,足够你反应的了,记得上视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就不怕了,冲浪者扔出去脱控都能飞几秒,足够你反应的了,记得上视频啊

好的,希望不是炸鸡视频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希望不是炸鸡视频

楼主哪里的

网友E:
装上桨看下旋转的方向,看下副翼和升降舵机和遥控器对应的通道是否正确,再把电池充满就可以爽飞了,这个机机最好在没风或微风的天气飞,不然,提控回家没商量

网友:
看来装完机闲的蛋疼啊

网友:
新手必备

网友:
不能上浆,只能上桨。

楼主:
引用 网友E:
装上桨看下旋转的方向,看下副翼和升降舵机和遥控器对应的通道是否正确,再把电池充满就可以爽飞了,这个机 ...

感谢,我就是想得到这样的指点!不成想引来一堆以为我逗乐子的!另外固定翼有没有特别要调试的地方,比如机身平衡什么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我就是想得到这样的指点!不成想引来一堆以为我逗乐子的!另外固定翼有没有特别要调试的地方,比如 ...

安装到现在也没什么好调的,都是固定的位置,再看下舵机安好后,副翼和升降与各翼面是否平行,装上电池后,看下飞机的重心是否符合厂家要求,因为每个厂家生产的机型重心前后有差异,前后移动电池调整重心,最好不要增减配重铁来调重心,可以手投掷试下,蹲着平行稍微用点力投掷出去就大致知道重心是否正确,别怕,这款飘飘机是注塑机身,相当耐摔,机翼是epo材料,也耐摔的,呵呵

网友:
什么情况,一下出来仨,还删不了

网友:
和我昨天买的机型一模一样。我用的是朗宇电机,装的是3页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装上浆是飞不了的,你往飞机里灌上一碗豆浆试试?要装上桨.

你酱紫不好吧~~~

网友:
不少模友非要把桨说成浆,把充电说成冲电,把电池容量XXX毫安时说成XXX毫安,看似仅一字之差,含意却南辕北辙了,这种习惯性的错误不同于偶然的笔误,表明了一种不求甚解的态度,既然是来探讨技术,那么你说该不该纠正呢?在买卖合同协议上你要是把订金和定金当作一回事试试,万一有纠纷你连申辩的机会都沒有了.

网友:
然后拍遗照,然后去炸......哦不,去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