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20电机和50A V3

楼主(2015-05-20):
蝎子电机第一次用,和V3感觉不兼容,(一下描述全为空载状态没挂皮带)V3默认设置(精灵定速模式)遥控油门是默认+-100,推油门的缓启动过程明显感觉是两段加,启动后在50~+100这个区间上下动油门有轻微咳嗽现象,最大的问题是伴随而来的巨大发热50%运行40秒电机温度上到62(不用大家操心数值。。测温枪打的),电机座烫手。。。。这真的能用??

最后我发现我的这个2520有一片磁钢超出外壳,很牢不会掉出。。。。。

楼主:
还有一个很蛋疼的事情这个蝎子电机不能哔~~~~~~~!而且不能正确表达V3的意思。。。放弃更改电调设置,有时间拆个会叫的来调

网友A:
这些都很正常。我的电机怎么会叫。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些都很正常。我的电机怎么会叫。

叫是能叫,只能短哔,没有长哔,6到第12项设置无规律乱叫,完全不懂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叫是能叫,只能短哔,没有长哔,6到第12项设置无规律乱叫,完全不懂什么意思

那是 你问题..我每次调都能听懂啊

网友:
新手求推荐兼容的电调

楼主:
好盈回复
2段加速为正常状态
定速的油门设置不建议小于70%
咳嗽和发热请自行调整进角和频率
鸣叫混乱属于电机的个体问题请使用设置卡,不影响正常使用。

好吧回去翻箱子找设置卡

楼主:
还有v3不兼容三角绕法的电机

网友:
介个360配的2520确实很渣渣,车工不到位,还有毛刺。

网友:
用精灵模式, 8khz  12度进角一点问题没有,定速效果也不错,可以尝试一下,不建议空载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