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extreme flight 70E E300 装机 16楼 装机完成 试飞争取早日

楼主(2015-05-20):
最喜欢Daniel holman ,当然也喜欢上了EF,尤其是E300的这款涂装,攒钱买买买。。。这架是60寸E300,70E的电动,翼展1.52M
顶级飞机当然用高配来衬托她咯~,设备是天蝎星4020新款的540KV,桨是JXF15*6,电调好盈铂金100A,舵机是4颗futaba9170sv(有缓启动功能,很酷炫哈),电池是达普6S3300 35c彩虹版,重量532G,接收机7008SB,用电调BEC供电,还有配天蝎星后备电源~下面装机,装机水平不高,有需要改进的地方希望前辈们多提意见~谢谢大家
到货先组装起来哈哈,很酷哦

飞机各零件重量,留个数据

先安装起落架,轮罩后面和地面平行,按轮挡的时候,把轮挡顶丝顶在轴上的地方用电磨磨一个平面,(这里本来有照片后来都打不开了),然后全上螺丝胶

开插平尾的口

哦,然后要把飞机蒙皮从新熨一下下,我是150°。安装舵角,先划线,然后粘。。。舵角孔要和铰链线垂直

然后是安装铰链,安装舵面,我这里平尾舵面和副翼位置插上铰链两边不一样高,就是舵面有突起位置,我就在铰链孔那里从新开一个缝,让铰链插到新的缝里,下面这图就是平尾舵面和安定面在一条线,有完整翼型,

然后插铰链,点502,舵面与安定面留1MM大概,我是把舵面打到能打到的最大位置

然后按装平尾安定面,哦,我是先装的安定面后链接升降舵,就不改了,这个就是机翼和安定面平行,安定面和垂尾垂直,安定面到翼尖距离相等,到机头距离相等,这4个

然后装舵面,垂尾舵面,再安装尾轮组,尾轮组是出厂就装好的,只要拧在机身上就行了

一些设备还在路上,先粘贴纸!!!第一步,先把要粘贴纸的地方拿熨斗熨一下,然后拿酒精擦一擦,再上贴纸

楼主:
舵机到了~~装舵机,好舵机配好摇臂,我用的是KUZA1.25寸的摇臂,其实1.25寸的孔是32MM,有点长,用1寸的就正好了,唉...

由于舵机大了一整圈,所以要扩孔,累死我了,又是电磨又是锉又是刀的,可算是开好了,我开这个孔像手术一样,整个机翼都罩上,就露出要扩孔的位置,防沉,也防止磕磕碰碰(这飞机是设置hit5245小型舵机用,所以孔小)不过5245真心不好用唉,
开完孔打自攻螺丝洞,然后在各个螺丝洞都点一滴502,我连接舵角和连杆里面用了好几个垫圈,唉,摇臂一打大舵,球头就会碰到摇臂那个台阶上,只好垫起来,我还把球头连杆那里削掉了一点,这才不会碰到,暂时就做到这里

网友:
恩 不错 是高手装的机

网友A:
那个尾巴要割开才可以放么 我记得飞机都可以套进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尾巴要割开才可以放么 我记得飞机都可以套进去的

是的,,这架飞机要切,因为舵面升降舵大,我也试过了,根本没戏嘿嘿,说明书也是切口的

网友B:
我的MXS64不用切,不过,学习到了,用502前先用纸胶带保护下。

网友C:
能看出来,楼主真是喜欢这架飞机,装的很细致,副翼连杆怎么有点歪,也许照片角度问题,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MXS64不用切,不过,学习到了,用502前先用纸胶带保护下。

嘿嘿,我用胶带只是防止顺着蒙皮流下去,撕胶带也会有一点痕迹,不过好看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看出来,楼主真是喜欢这架飞机,装的很细致,副翼连杆怎么有点歪,也许照片角度问题,呵呵

您是说不跟舵机平行么还是?

网友:
飞机很漂亮啊,也很轻啊

网友:
顶 我也刚装完MXS64

楼主:
更新尾巴和脑袋安装

更新方向舵安装和电机电调,脑袋罩子
先补一张,这是舵角和铰链线垂直的

装舵机,一样划线扩孔,这个我就用刀子开的,没用电磨,由于舵机设计是下面出线,所以不需要再开个舵机线的口了嘿嘿,真好

舵机正好能放进去,然后画螺丝眼,打孔,上502

按舵机摇臂和连杆,我选的摇臂正好能在舵机中立点的位置垂直于舵机,这点好像很重要的样子,呵呵,然后拧吧拧吧

装好后
装电机电调,鞋子4020 540KV 好盈100A

开头罩螺丝孔,我这回用的网上的方法,不过自己开了很久也没弄出来,觉得我自己的方法要舒服,唉,可能是没掌握到精髓呵呵
我说下我自己开头罩的方法,
第一步就是直接先把机头上的口打好,不开头罩的孔,
第二步是带上头罩,挂上浆罩垫,找准位置,,然后在机身上画一条头罩的线,像这样

其实应该是两条线唉,直接贯穿头罩和机身画一条垂直于刚才那条竖线,也就是下面头罩上那条与红白中间那条短线,,
然后就是量一下,之前开好的孔离两条线的距离,,,,然后在头罩上量好距离开孔就行了,
这是我自己的方法,之前的飞机都是这么开的,

这是做好的,浆罩正好在中间,,,,

楼主:
装机完成,试飞视频争取2周内吧
供电用的电调BEC 7.4V   ,有天蝎星后备电源5V输出,目前起飞2620G

网友:
比我的64轻30克

楼主:
30G对这飞机没什么区别啦

网友:
期待首飞视频

网友:
好机。楼主装的也很到位,

网友:
持续关注 别认我们2周后才看视频哦

网友:
真的会留口水啊!

网友D:
装的不错,交流下心得。
红圈这个位置我在装的时候套了热缩管,防脱

轮罩和脚架这样装不知牢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装的不错,交流下心得。
红圈这个位置我在装的时候套了热缩管,防脱

谢谢,,,电机这里我一直这样弄的,倒是还没出现过问题,因为前后都有固定,所以我觉得基本不会脱开
                 轮罩这里因为只是夹在那里,不会掉,但是会转圈,不过您说套热缩管,是不是要先把轮罩锉大一个圆,然后在轴上套热缩管是么?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电机这里我一直这样弄的,倒是还没出现过问题,因为前后都有固定,所以我觉得基本不会脱开
   ...

1,套热缩管是电调跟电机的接头处。
2,EF的飞机我没装过,但是看你的轮罩这样装不大妥,因为两颗锁紧螺丝之间夹的是脚架和轮罩,这样会导致夹不紧,紧了又会夹破轮罩。通常的装法是两颗锁紧螺丝之间夹脚架,轮罩是装在脚架上面。

楼主:
引用 网友D:
1,套热缩管是电调跟电机的接头处。
2,EF的飞机我没装过,但是看你的轮罩这样装不大妥,因为两颗锁紧螺 ...

嗯,明白您的意思。不过EF是这么装,
别的灰机我是轮罩在在脚架上的,就是没用您说的热缩管,下回试一试哈

网友D:
引用 楼主:
嗯,明白您的意思。不过EF是这么装,
别的灰机我是轮罩在在脚架上的,就是没用您说的热缩管,下回试一试 ...

装轮罩是不用热缩管的。
下次,我也整架EF,看看它的安装方式,我觉得EF升降舵安装的设计也够蛋疼的,居然要剧开垂尾,哎!

楼主:
引用 网友D:
装轮罩是不用热缩管的。
下次,我也整架EF,看看它的安装方式,我觉得EF升降舵安装的设计也够蛋疼的,居 ...

嘿嘿,E300这款是要开,别的不清楚,还有就是五角星贴纸要自己贴- -!买买买,今天刚首飞,微调都没动,非常舒服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嘿嘿,E300这款是要开,别的不清楚,还有就是五角星贴纸要自己贴- -!买买买,今天刚首飞,微调都没动, ...

恭喜爽飞

网友E:
这鸡鸡大概成本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鸡鸡大概成本多少

空机2000

网友:
引用 楼主:
空机2000

好多米,新手来着

网友(2015-12-01):
好机好手艺,装机很细致,值得学习,楼主没拍首飞视频吗?

网友:
顶了 在慢慢看!

网友:
高手装的机呀。一看就好飞。期待首飞视频

网友F(2016-02-18):
想请教下楼主,金属摇臂和塑料加玻纤摇臂使用起来区别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想请教下楼主,金属摇臂和塑料加玻纤摇臂使用起来区别大吗

没感觉 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感觉 啊

谢谢楼主~

网友F:
引用 楼主:
没感觉 啊

楼主你好,我刚到手一架蓝色60寸,发现舱盖那里没有磁铁,但是有放磁铁的那个槽,请问您的也是这样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你好,我刚到手一架蓝色60寸,发现舱盖那里没有磁铁,但是有放磁铁的那个槽,请问您的也是这样的吗? ...

网友G:
今年准备入 极限 的60寸  300  3D  准备 配4个 kst  DS 589MG   达普 6S 4200  35C  双天XM5060EA 470kv      APC 15*8E   好赢 铂金100A  或飞腾100A-HV 加 8.4V BEC   望 给点配置上的 建议    蝎子电机 好多飞 3D的 都在用  不知  特点在哪里

网友H:
我的60LASER全重2850克,比你的重了230克~~~不过也很爽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今年准备入 极限 的60寸  300  3D  准备 配4个 kst  DS 589MG   达普 6S 4200  35C  双天XM5060EA 470kv    ...

电机太大了,5050合适,电池用3300的,4200也大了点,,,蝎子力量超强。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的60LASER全重2850克,比你的重了230克~~~不过也很爽

这个重量区别不大

网友:
飞机好漂亮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机太大了,5050合适,电池用3300的,4200也大了点,,,蝎子力量超强。

谢谢   祝楼主爽飞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机太大了,5050合适,电池用3300的,4200也大了点,,,蝎子力量超强。

我最近入了个 金翼的70E(整体强度比较一般)  打算用50E电装 基爱斯4255  550KV    铂金100A  14*7桨
晚上我也 称量下 重量  再上数据哈

网友:
装的真细致,赞

网友:
飞行视频呢

网友:
你好,XY人,老乡,终于找到一个有玩固定翼3D的了,整个县城找遍了,

网友:
太好了装的

网友:
真羡慕楼主的技术

网友:
好马配好鞍,全是横食儿。楼主很厉害呀。祝首飞顺利

网友:
看见田宫手钻了

网友I(2016-03-23):
引用 楼主:
嘿嘿,我用胶带只是防止顺着蒙皮流下去,撕胶带也会有一点痕迹,不过好看多了

楼主,你好!我正想入这款ef,请教下:这款飞机用kst589如何? 9170是否有点慢?另外,6s3700mah的电池是否更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你好!我正想入这款ef,请教下:这款飞机用kst589如何? 9170是否有点慢?另外,6s3700mah的电池是 ...

9170是70E最好的选择了,9170的速度还慢啊,6S3300正合适,3700大了

网友(2016-04-29):
引用 楼主:
9170是70E最好的选择了,9170的速度还慢啊,6S3300正合适,3700大了

兄弟,我也入了这款飞机,请问,好盈帕金100a,v4电调配4020有没有问题?有没有必要整天蝎星电调呢?另外,jxf15*6是不是力量不够?我看有用15*8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