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S1000+用14SG的接收机好,还是A2的接收机好

楼主(2015-05-20):
大疆S1000+用14SG的接收机好,还是A2的接收机好。还有如果多装一个摄像头给飞手用的话。用什么图传好。2个5.8G的图传会不会.................

网友A:
14Sg。大疆原配的图传可以另加一路摄像头,遥控器上可切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14Sg。大疆原配的图传可以另加一路摄像头,遥控器上可切换

有图吗?看图容易明白些。  怎么连接的  请教

网友:
小鸟都会的东西,Look at the instructions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图吗?看图容易明白些。  怎么连接的  请教

看说明书

网友:
还是用14的吧

网友:
14SG的好!有什么问题可以咨询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