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式的诱导轮该选那种好呢?

楼主(2015-05-20):
网上有两种虎式诱导轮,一种是mato的上两颗镙丝的,一种是恒龙的上三颗镙丝的,不知道那种品质更好一些?那种能上双轴承?有知道的车长麻烦告知一下,谢谢!
那位车长发一下这mato诱导轮内里面的图片看看。

网友A:
那个叫诱导轮吧 你说的是不是最后面一个轮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叫诱导轮吧 你说的是不是最后面一个轮子

对。是诱导轮。就是最后面的那个轮子,有知道的车长吗?

网友:
其实2种都可以,都是需要扩孔的

网友:
不用扩孔哦……
一般卖家那里都有诱导轮轴承一套卖。

楼主:
原版诱导轮都可以装双轴承(不用扩孔), 但没有镙丝连接,很不方便。不知这两种有镙丝连接的诱导轮那一种是可以装双轴承的。那种更精细,有都用过的模友没有。

楼主:
有模友回答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