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AITO82B发动机正时齿轮位置请教哪位模友知道

楼主(2015-05-20):
手头有个SAITO82B的正在更换轴承,但是目前碰到一个问题就是不知道这个发动机的正时齿轮位置应该是在哪里?特来论坛请教模友?非常感谢

网友A:
打开配气正时盖的时候标记一下默认的齿轮位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开配气正时盖的时候标记一下默认的齿轮位子。

打开盖子的时候齿轮连着盖子,位置被动到了

网友:
5irc上以前有模友介绍过,方法很好用,我曾经就是按那个帖子恢复的正时齿轮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打开盖子的时候齿轮连着盖子,位置被动到了

正时齿有一个圆点标记,圆点向下,曲轴连杆向上,拆开进气导杆可以看到定位孔,用一小内六角螺丝刀固定。

楼主:
非常感谢上面几位热心模友的指点帮助,问题已经解决,谢谢!

网友:
5楼正解

网友(2018-05-06):
引用 网友B:
正时齿有一个圆点标记,圆点向下,曲轴连杆向上,拆开进气导杆可以看到定位孔,用一小内六角螺丝刀固定。 ...

曲轴上止点位置吗 圆点正下吗

网友:
老先生现在哪里飞啊?好久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