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关于电机电调温度测试。

楼主(2015-05-21):
闲暇之余配了一个FPV四轴玩一玩,但是在试飞落地之后发现左上和右下两个轴的电机电调手摸比较热,但是温度还算是正常,另外两个就比体温要低很多。请教这是什么原因呢?

我用的XA650的架子 T-motor的电机电机电调 3110电机700KV和30A电调。飞控哪吒V2的 Apc12寸桨,格式4S 5300mah电池

麻烦高人指点 我这个情况是什么原因呢? 油门行程量校准过。前后左右的重量也都找过平衡,也换过12寸碳纤测试过,但是就是两个温度高两个偏凉。担心大夏天电机过热会烧掉

网友A:
飞机底下那个绿色板子有啥用?

网友B:
重心问题应该是(电池调节)。。。电机座应该水平了吧?有视频吗?好奇TM桨加TM电机振动怎么样

网友C:
换AIR40A的电调试试。。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3-c.w4002-10322315445.15.HMGJJ1&id=39613927327
我在这个链接里面看到它是用AIR40A的电调。

网友:
机架多少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机底下那个绿色板子有啥用?

那是个切割板呀  在家里弄飞机的时候避免伤到说面 就是起保护桌面的作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心问题应该是(电池调节)。。。电机座应该水平了吧?有视频吗?好奇TM桨加TM电机振动怎么样

是的 我的中心是用电池来找平的。飞行还是挺稳的 不过没拍视频 回头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AIR40A的电调试试。。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3-c.w4002-10322315445.15.HMGJJ1&id ...

谢谢建议  我会进一步研究一下

楼主:
机架我记得好像是1300大几吧 1400左右  忘记了

网友:
我有一个办法不知行不行:先把整机放在一个平面上(桌子、玻璃、地砖等,)先确保机身水平,然后用钢尺量两个桨尖到平面的距离是否相等。如果不相等证明电机没有装平。你的M2、M4电机发热,可能是M1\M3电机没有装平,导致机子自旋,飞控为了控制机身稳定,让M2、M4电机输出更多力,转的更快,所以就会比M1、M3热。

网友D:
感觉是自旋了。为了抵消自旋多用功了。
个机臂水平找一下。可能各个马达有不水平的。

网友E:
我出架子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是自旋了。为了抵消自旋多用功了。
个机臂水平找一下。可能各个马达有不水平的。

是个办法 非常感谢 不过我之前有不带桨测过电机转速  用手动模式测的  发现  M2 M4的转速非常接近  M1 M3 的转速是有差异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是自旋了。为了抵消自旋多用功了。
个机臂水平找一下。可能各个马达有不水平的。

谢谢  我先配合电子螺距尺 找一找水平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个办法 非常感谢 不过我之前有不带桨测过电机转速  用手动模式测的  发现  M2 M4的转速非常接近  M1 M3 ...

换m2m4的电调试试。不好就说明马达有问题了。
不装桨也有转速不同的话,还有可能是马达磁钢的不平衡,是不是碰过了?
我的4225就掉地上一次,明显声音变大,震动也过分的要命。
还好轴没有弯,用热溶胶一点点加到磁钢壁内侧,总算是找回点平衡。
但是比起机器作的平衡精度还是差好多。
如果真是这问题我感觉最好新买电机换上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m2m4的电调试试。不好就说明马达有问题了。
不装桨也有转速不同的话,还有可能是马达磁钢的不平衡,是 ...

好的 这个事大工程了 我都是一口气给焊死了 没有坐香蕉插。。。。不过我的没炸过 我先按你说的找找角度试一下 高低我还没有测试 但是用电子螺距尺量了一下 四个电机的角度都不一样

不过这种情况我到是觉得和你说的 在量量高度应该有关系,毕竟是对角发热要是同侧发热可能就不一定是什么原因了  我的震动倒是没有什么 装上云台还是挺稳的

不过还是谢谢了 给了我一些建议 都是我忽略的地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出架子哈

多少

网友F:
用手能摸就离烧掉还远着呢,你要是玩过竞速艇就会知道电机要烧掉的零界点是啥温度了。不过话说回来,飞在天上的东西,安全系数要高很多

网友G:
我恰好用的也是TM电机,用零度飞控老提示逆转电机不平衡。没管直接飞结果飞20min逆转电机烫手但另两个好很多,最后用螺距尺调平,发烫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