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3可以调整光圈吗?

楼主(2015-05-21):
飞机还在路上 看操作指南没有提到光圈?难道是光圈大小不可以调 固定的2.8????大场景或者风景用2.8来拍?想想也是醉了 求证!

网友A:
狗的也是2.8小光圈啊

网友:
没见有调光圈的 我看见有调曝光补偿、曝光速度、感光度3个而已。

网友:
表示不清楚,对于这种东西不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狗的也是2.8小光圈啊

是大光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狗的也是2.8小光圈啊

可能是我对精灵的相机期望太高了。。。。。我之前玩单反的 觉得光圈 快门 ISO可调是必须的 思维已经先入为主了   看来是我想多了。。。。凑合着玩了

网友:
我进来学习的。

网友B:
运动摄像机还未见到可以调光圈和具有变焦功能,一般都是靠超广角超焦距来保证清晰度的,是否具有对焦功能还不知道,因此也无法控制景深,好再拍风景对景深也没有要求,只要远近景都清楚就行了。不能要求太高。

网友:
成象的边角已经够好的了,再要可调光圈已无意义。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能是我对精灵的相机期望太高了。。。。。我之前玩单反的 觉得光圈 快门 ISO可调是必须的 思维 ...

建议楼主直接上筋斗云,看来精灵不适合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运动摄像机还未见到可以调光圈和具有变焦功能,一般都是靠超广角超焦距来保证清晰度的,是否具有对焦功能还 ...

说的也对 相对调整光圈 超焦距比较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楼主直接上筋斗云,看来精灵不适合你

大哥 入门而已 米也不够啊

网友D:
难道真的不能调整光圈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难道真的不能调整光圈吗?

真的,P3配置的2.8定焦镜头没有光圈叶片,没法调整光圈。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能是我对精灵的相机期望太高了。。。。。我之前玩单反的 觉得光圈 快门 ISO可调是必须的 思维 ...

玩悟穷三代精灵毁一生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真的,P3配置的是定焦镜头,恒定光圈2.8,没法调。你见过单反的定焦镜头有调光圈大小的说法吗?

神回复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真的,P3配置的是定焦镜头,恒定光圈2.8,没法调。你见过单反的定焦镜头有调光圈大小的说法吗?

单反、微单、中画幅、大画幅他们的定焦镜头只是不能变焦,但是光圈绝对能调整的。
这个玩摄影的人都懂。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单反、微单、中画幅、大画幅他们的定焦镜头只是不能变焦,但是光圈绝对能调整的。
这个玩摄影的人都懂。 ...

你说的对!定焦镜头的光圈可调,不能变焦。

网友:
是说错了。

网友:
所有的运动相机,不仅大疆的也包括GoPro都是恒定大光圈,不可调。恒定2.8的大光圈带来的一个问题是,当光线很强的时候,快门太快,曝光时间短于千分之一秒,会导致数码成像画质下降。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真的,P3配置的是定焦镜头,恒定光圈2.8,没法调。你见过单反的定焦镜头有调光圈大小的说法吗?

。。。。定焦镜头也是可以调光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定焦镜头也是可以调光圈的。。。。。

您说的对。原先考虑错了,考虑的是变焦

网友(2015-07-23):
引用 网友C:
玩悟穷三代精灵毁一生

玩s1000能赚钱,前提是你得玩的好

网友(2016-05-23):
引用 网友D:
单反、微单、中画幅、大画幅他们的定焦镜头只是不能变焦,但是光圈绝对能调整的。
这个玩摄影的人都懂。 ...

那兄弟应该是没玩过单反,定焦不能变光圈我也是醉了。单反镜头不能变光圈那还叫单反镜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