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后的1.5米冲浪者,好飞的一塌糊涂 “图”

楼主(2015-05-21):
(把主机翼两侧尖端的翘起部分切除掉,电机安装在机头)改装后 超好飞,飞机变得极为听话。绝对比非改装 要更加好飞。。。。

之前,未改装前,1600毫安、1300毫安 3S,单用一块电池飞,头轻的要死。。。 至少两块 1300并联 才好飞,但改装后  头重了  所以一块1300毫安电池 照样超级好飞,飞机听话的很, 抗风性很好。。。。。 200克的电池 和100克的电池 在降落上很平稳  两者感觉不到不同,都是超机容易操控 得心应手。。。

妹妹的,这坛子时不时就出问题,大图自动压缩没法上传了啊  改天吧
今天还是没法上传。择日

网友:
赶紧上图

网友:
上图,上图

网友:
上图,上图看看

网友:
降落不扫桨? 手接啊?

网友:
又见“太监贴”

网友:
楼主速度点啊,就等图了哈哈

网友A:
这样的话多准备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话多准备浆吧!

这个问题 可以轻松解决。。。我实在软土着陆,回来改野草着陆 关键是机身前方安装了一个单侧起落架

网友:
图呢  赶紧的

网友B:
性能布局上前拉本来就优于背推,把螺旋桨安置到背上只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性能布局上前拉本来就优于背推,把螺旋桨安置到背上只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有上8吋桨的。

之前用豹子1880kv 7×5E飞,后来改的85克重的银燕1200kv 10×5E(测试的花牌40C evo 2200 3S搭配1200kv外转、10×7仿apc,效果令人感到很震撼和惊喜,比之前用银燕2815 920kv外转猛的多得多),前者的速度还行要快一点 应该是差不多。。。  之前忘了提到了,开始只是改的电机布局,飞第二块电池时 我临时把主机翼两侧翘起的给切除了,结果 手抛起飞时  出乎意料的平稳平稳平稳!。。。切除主机翼翘起部分 在手抛起飞上  非常明显变得平稳了挺多挺多的。。。

关键 我想说的是,电机不管怎样的布局,冲浪者损失的速度都有点大。因为后推  下压力很大 而冲浪者机翼升力同时也很大,此时两者就会相互抵消 从而比较厉害的损失了不少的速度;前拉式电机布局 同样如此,机头变得重了许多(如同和后推布局的后推角度 产生的下压力一样…)  机翼升力大,两者还是是相互抵消。  请问大师:我这么说(理解),正确吧

(我家这没有 适合起落架飞机起降的地啊,冲浪者机翼软 还得自己额外用碳管加强, 除了冲浪者 也没有什么太好的选择了。 之前飞过翼展1米的 fw-190  也好飞的很,速度明显冲浪者 好挺多的,但是有起落架,关键是它对机头重量要求太高。而改后的冲浪者翼展只剩下不到1.2米,但是 用到85克电机和超过200克的电池,这些电装的重量对改后的冲浪者来说完全没有丝毫压力 降落得心应手。。。这应该得力于冲浪者的升力  要是换成1.2米的二战机  对于重量和降落的要求 应该就没就和冲浪者差的比较大了,,,)

网友:
1.5m翼展的用3s1600可以飞起来的说??

网友C:
冲浪者设计意图一是初学者保护桨,二是便于做简单fpv用。你这一改,还不如买普通前拉滑翔机,原装机气动特性还好些。

网友:
见过改前拉的,说稳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冲浪者设计意图一是初学者保护桨,二是便于做简单fpv用。你这一改,还不如买普通前拉滑翔机,原装机气动特 ...

嗯,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冲浪者设计意图一是初学者保护桨,二是便于做简单fpv用。你这一改,还不如买普通前拉滑翔机,原装机气动特 ...

兄弟推荐一款 epo滑翔机呗,谢啦!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上8吋桨的。

之前用豹子1880kv 7×5E飞,后来改的85克重的银燕1200kv 10×5E(测试的花牌40C evo 2 ...

冲浪因为电机在背后,如果用小桨则动力效率低,如果加高电机座用大桨则由于电机位置偏离中轴远,为了减小低头力矩,不得不增大下推角,导致推力减小阻力增大。而且,由于电机在后面,机头不得不用大电池来压住,所以整机重量上升。相比之下,1.7米的ASW28滑翔机起飞重量不到五百克,用2208电机和2S电池就能大角度爬升。
而前拉布局的时候电机正好在中轴线附近,只要很小的下拉角就可以,而且电机、桨的选择余地很大。
至于前拉布局的时候你装了大电机导致的头重,那是不一样的,头重可以靠电池后移或者减小电池来解决。

至于速度……这种滑翔机用的是高升力翼型,提高留空才是目标。如果追求高速度,飞机将不得不负迎角飞行,这就南辕北辙了。

楼主:
nonono,还是不行 上不了图,待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冲浪因为电机在背后,如果用小桨则动力效率低,如果加高电机座用大桨则由于电机位置偏离中轴远,为了减小 ...

没有太适合 切抗风好的epo高速机型啊,,,冲浪者 机翼什么的软啊 但是很耐炸,选择它 也属无奈之举

asw28 用2S飞 是不是太轻了 抗风性还好吗, asw28的阻力 应该比冲浪者好吧?两者的强度 谁好些? 要是把asw28的机翼 用刀片切短点  用来飞高速一点速度 应该比冲浪者好吧, 您有没有好的机型推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