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210mini 超轻装机及评测贴 多图 申精

楼主(2015-05-21):
优点: 设计为穿越机常规形态,设计成熟,精度高,镂空减重巧妙,强度不错,机臂采用2.5MM 3K碳纤维臂,机身采用1MM 3K碳纤维 留有标准CC3D空位,808固定减震座,标准摄像头位,图传天线位,是一款不错的迷你机架
缺点: 可能是审美疲劳,个人觉得外观不好看 ,机臂加高尼龙柱可能会影响机臂强度和带来震动,建议可以采用碳纤维垫高或者其他什么东西
总体而言 比市面上的轴距200的机架设计更加合理,空间布局更大,当然重量也略重,我的Q200 一炸机臂断了,哭死~~
另外 有很多人说穿越机就应该是250 最合理,重量太轻就不是穿越机了,其实我不以为然,250有250的优势,比如更加暴力,装机空间更加大,扩展更丰富;但是迷你超轻的机架有自身的特点,轻势必惯性会小很多,飞起来非常跟手,更加灵活,是400~500G的穿越机不可比的,轻冲击力更小,炸坏的几率更低,维修费用更低(起码电池便宜)。。

本人因为以前玩了很久F3P~所以喜欢天上飞的东西越轻动力越足约好。
配置: TM210mini 机架 5832图传200MW图传 迷你170度摄像头  4合一电调 银燕1804电机 5045浆 迷你CC3D

网友A:
铝螺丝禁不起折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铝螺丝禁不起折腾

可以考虑钛合金螺丝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考虑钛合金螺丝

这个可以有喔

网友:
有¥就有可能,某B卖8.00一粒

网友C:
要是我就铝柱换成一半高的尼龙对通,刚好压住摄像头和平放的发射,电池没必要放里面,不如在外面取放方便,反正我还没摔坏过电池。底下弄点珍珠棉垫一下那四个突起部分可以软着陆。我的240一直用这种170度的摄像头,适应就好了,就是有时上电图像会不稳,动一下就好了。楼主是用2S吗,看重量不像3S。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是我就铝柱换成一半高的尼龙对通,刚好压住摄像头和平放的发射,电池没必要放里面,不如在外面取放方便, ...

其实我都可以不要上面那块板的 ~嘿嘿 装上感觉长的比较穿越 电池是2S 1000毫安的~

网友:
2s不抗风吧?3s我感觉4级风可以无视。4s没飞过。

网友:
楼主,机架好,哪里弄的呀?我也想找一个!

网友D:
疯了吧,什么都剪重,铜丝接电机,重量也未必轻,有可能加重了,四合一电调盒咋不去掉,那个是金属的吧

网友E:
至少还能减20g。

- 去掉一层碳板,改成两层结构,螺丝换成M3x6的
- 铝柱换成尼龙柱+尼龙螺丝
- 电机帽去掉,换扎带固定螺旋桨

网友F:
偷轻到这种程度已经过渡了,穿越机太轻不耐风, 还怎么穿越啊。

最变态的是线都改用漆包线,这不是胡来吗,我也不想说啥了,呵呵。

网友F:
不过这个机架我是挺喜欢的, 如果能再小一点就完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过这个机架我是挺喜欢的, 如果能再小一点就完美了

嘿嘿。。再小装不了5寸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疯了吧,什么都剪重,铜丝接电机,重量也未必轻,有可能加重了,四合一电调盒咋不去掉,那个是金属的吧

散热片确实可以减。。减了怕绝缘不好散热不好。。漆包线是一定比同样电流的硅胶线轻滴

楼主:
引用 网友F:
偷轻到这种程度已经过渡了,穿越机太轻不耐风, 还怎么穿越啊。

最变态的是线都改用漆包线,这不是胡来 ...

请问漆包线有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至少还能减20g。

- 去掉一层碳板,改成两层结构,螺丝换成M3x6的

谢谢你的建议。。本来也想去掉顶板的。。但是要去顶板中间板要小改一下。。还是要考虑下耐炸性和平衡性。。毕竟不是为了轻而轻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过这个机架我是挺喜欢的, 如果能再小一点就完美了

190折叠,1306,4寸桨,很小很Q

网友:
引用 网友E:
至少还能减20g。

- 去掉一层碳板,改成两层结构,螺丝换成M3x6的

铝柱换成尼龙柱可以,但尼龙螺丝不建议,实践证明不结实,我的240就剩2颗尼龙螺丝了,要不是另一边有金属螺丝顶着恐怕也该挂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漆包线有什么问题

漆包线电流有限制的,你用多大的漆包线可以自行去网上搜索下就知道了
而且非常容易断

网友G:
这个机架能上1306的电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机架能上1306的电机吗?

不能

网友:
续航多久~~~~~~~

网友:
LZ试飞了没有,续航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