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T板用什么机器批量切割

楼主(2015-05-21):
请问如果批量切割KT板,用热切还是激光机床那种啊,,
KT板就是那种两面覆膜的,5毫米左右厚
激光的机器是不是都很贵啊,上万块钱??
我只切割KT板,或许也有2-3毫米的薄木片,,弄个激光的是不是大材小用?
切割肯定有圆形,圆角之类的形状,
论坛里有卖这种设备的么,,如果弄一些激光头和一些软件,是否能DIY激光切割机?
最好是能买一套现成的,,还请懂行的多指点。。。

网友A:
看什么形状的吧 如果 正常都是美工刀 如果要雕刻 那估计只能是激光机了 还有就是电热丝的

楼主:
批量切割肯定得用机器,,形状有圆形,,,曲面的,,

网友B:
广告雕刻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