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d 今天升了15.02,就不能解锁,谁知道怎么解决。

楼主(2015-05-21):
升级15.02上面有只升级不改设置的,选了,结果还是把设置清光了。只好重新设置一遍。
结果,除了always armed以外,别的都无法解锁,彻底囧了。谁知道哪出问题说一下

楼主:
已经解决了。

网友A:
怎么解决的?降版本还是其他方法?

网友B:
Rate 不能用cruise control

网友C:
rate是什么?

网友C:
我的设置了也是推油门电机不转

网友D:
呵呵。的确。我也这么设完也不能解锁。后来重新刷了一遍固件。又自己对了一下才发现选Rate,那推力里面就不能用巡航控制。不过可以选Rattitude模式用巡航控制。

网友E:
我想CC3D升級後對所有變數重新定義,所以不能再用,只有重新調校一次。我每次升級前先EXPORT一次,升級後再IMPORT一次及調校一次搖控。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我的设置了也是推油门电机不转
解决了吗,我的也是的。保存成功后,电机不转。

网友G(2016-02-08):
就是不能用巡航 .cruisi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