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敏定MD 小小鸟 上反角安装方法

楼主(2015-05-21):
如题!最好有图。谢谢。买的时候有个V型的木片,插入机翼,机翼会形成上反角,这个我知道。但是!!左右两个机翼中间不需要碳杆连接??如果需要碳杆连接,那机翼也不会形成上反角了啊?求真理!

网友A:
你好小型的是不需要碳管的。就靠那个V型的木片,一般大点的机翼会有2个。

网友B:
那么小的飞机加了碳管太重了就飞不起来了。。。

网友C:
***********
1)********
2)********
3)********
*****************
拆贴,告诉你那么多,连个谢都没有

网友D:
那么小的机子还要碳杆嘛?我翼展90的纸飞机都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