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S模式漂移

楼主(2015-05-21):
请各位大神帮忙。小弟690L gps模式下,定位不准,有漂移现象,然后,自旋很软啊。有做过地磁校准的。请各位支招,谢啦!

网友:
亚拓GPS空中悬停定位比大疆娜炸的好太多 , 会不会你开关切到姿态模式当GPS模式在飞

网友A:
做磁力计的步骤   开控  开机 飞机自检完毕后  切GPS姿态开关来回三次  飞机LED灯红色常亮拿着飞机转圈360度后这时LED灯是红绿双灯常亮在吧飞机竖起来转360度转完后LED灯是绿灯快速闪烁(转圈以飞控为中心点)  然后把飞机关机  在开机后才是第一次搜星      尾巴软可增加飞控里面的尾舵感度      (备注 多轴不是直升机  不可能像直升机一样尾巴那么硬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磁力计的步骤   开控  开机 飞机自检完毕后  切GPS姿态开关来回三次  飞机LED灯红色常亮拿着飞机转圈360 ...

谢啦!我再试试!话说直机飞惯了,飞这个是不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