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10 飞 V977 求助。

楼主(2015-05-21):
先说点题外话:本人今年40岁。2011年入第一台双浆三通,然后双浆四通,九鹰260A ,KDS450Q。因为一直是一个人玩,450飞到刚刚会四面悬停(不熟),半年时间炸机炸到修机调机都非都熟手了(航线,3D都会调,但只飞航线不会飞3D),没脾气了。那时候四轴刚兴起,还是自己买了两套KK散件回来焊,飞起来后干脆退直,出掉450所有,只剩下260A。还是半年时间,玩到海盗后,因为家里建房子,所以航模基本都停了,但所有东西都没出,偶然还飞一下海盗全套和玉兔单飞控。
今年过年后有空了,入手了二台恒龙,发现真没兴趣,用来摆算了。于是买回几个电池飞四轴,发现飞起来后开了定高定点后只是一直看着直到没电,兴趣也大不如前了。然后看到260A还在,修好入手5个电池飞,发现还是飞直机有兴趣。
泡了几日论坛后,收了个二手黑色D10,自己装了2401高频头,刷好SUV固件3.5.3加V977配置文件。买了一台V977和一台V931,可以对频控制V977(V931还没动)。

问题来了:居然不会调试参数。飞是可以飞起。但非常不好飞,非常不稳,估计是参数没设好。
所以请教各位:
1。SUV固件3.5.3里面有两个977的配置在,是不是第一个是航线配置,第二个是3D配置?
2。977是不是除了3轴模式就是6模式?
3。那位兄弟有用D10飞977的,发一下参数让参考一下。
4。D10如何设置油门锁定?
因为未飞过无幅翼,现在最主要是先调好航线,(3D以后再考虑)飞熟了飞回兴趣。

刚用手拿着飞机试了一下,发现不会松杆自动回中成水平,只是有自稳。应该怎么在控上设置。

网友:
支持一下,跟你年纪相仿,单飞折腾一年了。450停飞两个月了,现在折腾180。

网友:
我艹,我也40多入魔,现在也停飞450,专攻977。没977入不了魔啊!这玩意耐炸,对新手来说是神器!哪都可以练习,就是不是很抗风。

楼主:
看来40岁左右的模友还真不少啊。

网友:
选977就是个错误

楼主:
为什么这样说?
折腾了两晚,基本把遥控按我的使用习惯设置好了,飞了几个电池,感觉不错,6轴模式还算比较稳。不过还是感觉比原装遥控少了很多功能,不知道是不是遥控还没有设置好,所以马上又买了个原装遥控。等到手后对比着研究一下D10的设置。

网友A:
977比450贼好几个档次,也比260A灵活太多,我感觉lz主要是刚接触977,不熟悉手感,应该跟参数的关系不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为什么这样说?
折腾了两晚,基本把遥控按我的使用习惯设置好了,飞了几个电池,感觉不错,6轴模式还算 ...

1.小机是高手用来消遣的零食。因为小机很贼,配件很贵。越小的东西越贵。精度十分有限。977的各种数据是写死在主板上的。螺距有限等等。如果一定要选小机 为什么不选驰远的? 2.你又买了977的控。。那控太要命了。

以上因人而异,反正我是不喜欢977 看着好像便宜 实际真心不咋样 在航模路上省钱是浪费的开始。  我到不是说你一定要怎么样,反正977也就算个玩具吧,这么解释应该更恰当一点。
个人见解,不喜勿喷。

俩种选择要么继续你手中有的450+模拟器练习 要么选个驰远的或者华的 驰远的应该好。
我觉得最好的方法就是450+勤奋刻苦的玩模拟器=最快的方法。 买一套977其实也不便宜 楼主既然有这闲钱 450也够你炸几个来回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小机是高手用来消遣的零食。因为小机很贼,配件很贵。越小的东西越贵。精度十分有限。977的各种数据是 ...

对于新手,选977绝对正确。我自己的感受。不用模拟器、基本不需要配件,随便炸,捡起来就飞。我还有450pro,配件是便宜,每炸必修,配件是便宜,烦啊!天天给快递打工,977绝对是新人神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于新手,选977绝对正确。我自己的感受。不用模拟器、基本不需要配件,随便炸,捡起来就飞。我还有450pr ...

呵呵 时间会告诉你一切 见仁见智吧

网友D:
搂上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小机是高手用来消遣的零食。因为小机很贼,配件很贵。越小的东西越贵。精度十分有限。977的各种数据是 ...

你说得也有道理,但你忽略了一点,450逢炸必修,逢修必调。配件是便宜,但修机调的需要大量的时间。我以前飞450就是9分钟修机调机,1分钟飞。小飞机毕竟耐炸,修机调机的时间比例很少。现在从新再飞直机,不到非常熟手小机,不会跳级450,真的怕了修机,调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977比450贼好几个档次,也比260A灵活太多,我感觉lz主要是刚接触977,不熟悉手感,应该跟参数的关系不大。
...

经过两三晚的调试遥控,基本把D10调了。现在先飞6轴,飞了10个电左右,慢慢开始上手了。用D10比原控好太多了,很多地方可以调。今晚研究了一下原控,唯一比F10好的地方就是多了一个可选择大小舵量。但这很好解决,只要买V977加长舵臂就可以解决。

看到之前有帖子说在原控上加个按钮,在飞3轴快炸机前按一下就可以马上变成6轴模式救机,在D10上直接把左边的开关设设成3/6轴模式开关就可以了,非常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得也有道理,但你忽略了一点,450逢炸必修,逢修必调。配件是便宜,但修机调的需要大量的时间。我以 ...

首先我不想再争辩这个问题了 没意义 修机也是乐趣之一 精度高低也会影响乐趣程度 我只能说因人而异 剩下的自己想吧 又不花我钱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得也有道理,但你忽略了一点,450逢炸必修,逢修必调。配件是便宜,但修机调的需要大量的时间。我以 ...

补充一点 我说过选小机可以选点别的 不要看我的回复只看一半就歪曲我的全部意思 难道驰远 mcpx不如977?你是想说这些贵吧 想玩的舒服有些钱就得花 看楼主也不是个差钱的人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得也有道理,但你忽略了一点,450逢炸必修,逢修必调。配件是便宜,但修机调的需要大量的时间。我以 ...

另外 耽误你时间了 真不好意思 不用回复了 抓紧时间练习吧 你将来一定是个大神 祝早登高峰 还是那句话 时间能告诉你一切 因人而异 没什么对错

网友(2015-07-06):
引用 楼主:
经过两三晚的调试遥控,基本把D10调了。现在先飞6轴,飞了10个电左右,慢慢开始上手了。用D10比原控好太 ...

请教D10如何设置的。能否贴出配置文件。谢谢。

网友E:
楼主可以去deviation官网下载说明书看,里面有详细说明,不过要会英文。另外混控部分控上的某些翻译有错误要自己分辨。

网友F:
同求D10设置文件!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