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3D云台为什么会跟着遥控器的波轮回中,理论是不会酱紫的

楼主(2015-05-21):
RT,通电之后并自检完成了之后,正常的是拨动拨杆会上仰或是下垂的,我手上的是拨动了之后会跟着遥控器自己回到45度角度的呢~~~~,刷gcu固件也刷了,主控也刷了,pmu也刷了,反正该刷的都刷了,就是不行的呢,是怎么回事的呢?

网友A:
有没有控制模式这个选项,应该是速度控制模式,你现在的好象是位置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控制模式这个选项,应该是速度控制模式,你现在的好象是位置控制

我就是找不到这个选项,装遍了虽有dji的软件

网友B:
调参软件里有没有勾选新版遥控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调参软件里有没有勾选新版遥控器

我的主控室naza v2 不是精灵的,精灵的有的,这个我晓得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主控室naza v2 不是精灵的,精灵的有的,这个我晓得的

NAZA 好像没这个功能……精灵的固件才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NAZA 好像没这个功能……精灵的固件才有

但是naza v1却不会跟着控回中的,怪了事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naza v1却不会跟着控回中的,怪了事的。。。

那就不知到了……反正用不起DJI的云台……

网友C:
你進入雲台調參軟件看看滑標會不會自己滑動!
正常標準版雲台是不會這樣的!因該是控打甚麼位置雲台就在哪個位置才對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進入雲台調參軟件看看滑標會不會自己滑動!
正常標準版雲台是不會這樣的!因該是控打甚麼位置雲台就在哪個 ...

我看了下,禅寺云台的调餐软件跟着滑动模块走的,遥控器复位就跟着复位,云台也跟着复位到45度

网友D:
因为。。。Naza V2的调参软件版本太老了,此功能是新款带滚轮精灵2遥控器出来后加上的,工程师不认为用Naza V2+H3-3D的配置会有人用新款精灵遥控器来玩。。。
云台俯仰控制分速率模式和位置模式,显然V1飞控、新款精灵2对应的是速率模式,V2飞控默认是位置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因为。。。Naza V2的调参软件版本太老了,此功能是新款带滚轮精灵2遥控器出来后加上的,工程师不认为用Naza ...

我的是v2主控,不是v1,我亲手装的,飞控的外壳我还能不知道么,,关键是naza-m V2没有这个遥控器版本的选项,精灵版本的调参更是不能识别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的是v2主控,不是v1,我亲手装的,飞控的外壳我还能不知道么,,关键是naza-m V2没有这个遥控 ...

对呀,所以,只能等官方发布新版V2调参软件咯 我们是变不出这个选项功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呀,所以,只能等官方发布新版V2调参软件咯  我们是变不出这个选项功能的

但是,很奇怪,我精灵1上的v1飞控就不会说定个在45度角,但是他会相反的工作,不如说我往上推他就往下下垂,往下推他就网上上扬,后来我改了控里面的电位器就好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看了下,禅寺云台的调餐软件跟着滑动模块走的,遥控器复位就跟着复位,云台也跟着复位到45度

那因該就不是雲台問題?
問題出在控的部分,因為有訊號才會作動
你是用哪一款控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因該就不是雲台問題?
問題出在控的部分,因為有訊號才會作動
你是用哪一款控呢?

精灵控

网友E(2015-07-27):
楼主 问题破了没?

网友F:
把遥控上小转ZIDAN簧拆了,用起来很方便,你可以试试。

网友G:
记得好像以前有人说过,刷新固件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记得好像以前有人说过,刷新固件就可以了

别想了,现在只兼容精灵2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 问题破了没?

唯有就是拆掉弹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把遥控上小转ZIDAN簧拆了,用起来很方便,你可以试试。

是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的

遥控器不想拆啊!lite v2 飞300米后gps模式无法操控,飞机悬停。调整为姿态模式即可解决问题! 啥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E:
遥控器不想拆啊!lite v2 飞300米后gps模式无法操控,飞机悬停。调整为姿态模式即可解决问题! 啥情况

换接收机或主控

网友:
升级芸薹固件就好了

网友:
我的精灵2的h3-3d云台也一样随拨轮回中啊。默认-45度照地面。有人就是拆弹簧用。
我的云台有俩问题:
1是俯仰频繁在-45位置自调整发出啸叫,
2是航向方向碰云台放脱落塑料拉杆。

问题1影响使用啊😱

网友:
调参软件1.08,为啥不用3.xx?北 京啊,3.xx联网时会自动升级固件的。

网友H:
拆波轮弹簧, 然后再加阻尼油到波轮里面去, 只有这样将就使用

网友I:
云台升级到最新版本就不会跟着波轮回中了。我升级前也是跟着回中,升级到最新版本就OK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接收机或主控

618的新机啊,是哪里坏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H:
拆波轮弹簧, 然后再加阻尼油到波轮里面去, 只有这样将就使用

阻尼油是什么鬼?能起到什么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I:
云台升级到最新版本就不会跟着波轮回中了。我升级前也是跟着回中,升级到最新版本就OK了。

v2的控 升级不了吧?!难道要换回精灵的飞控升级?

楼主:
引用 网友I:
云台升级到最新版本就不会跟着波轮回中了。我升级前也是跟着回中,升级到最新版本就OK了。

我的是自己组装的skyhero little spyder机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