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盈天行者。飞腾。铂金电调问题

楼主(2015-05-21):
这三种电调相同的A数下。价格多出快一半了。有什么区别。明白的讲解一下。60A天行者108.飞腾185。铂金的270多元吧。怎么差这么多。能讲明白点最好

网友:
油门行程变化更细腻 ……以前天行者是线性BEC,不过现在也换开关BEC了吧?你上好淫官网看看呗,有区别对比。

网友A:
普通用其实没啥分别,有差距也不值那么多钱,属于OP选用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普通用其实没啥分别,有差距也不值那么多钱,属于OP选用吧

你头像怎么像是  imp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头像怎么像是  imp

伪粉?

网友:
英雄联盟 LGD 战斗的 ADC  Imp

网友:
好盈官网,天行者60A与飞腾60A,单从公布的参数来看,基本没有什么区别,难道价格的差距在用料和油门细腻程度上?

网友:
铂金贵吧哈哈

网友C:
mos管型号就不一样,飞腾和铂金的mos管是一样的。区别只在可设定参数上不一样。飞腾和天行者可设定参数一样,但是mos管不一样

网友:
买飞腾就很好啦。。。铂金是针对直升机多轴这些很强调响应速度油门曲线的灰机用的。。。天行者貌似用料要差一些。。。其实电调这个环节出问题的概率远低于舵机啊拉杆啊舵角啊这些的。。。甚至比射桨的概率都要低。。。所以,飞腾了啦。。

网友A:
引用 网友C:
mos管型号就不一样,飞腾和铂金的mos管是一样的。区别只在可设定参数上不一样。飞腾和天行者可设定参数一样 ...

有拆解图看看吗
搜索
复制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有拆解图看看吗
搜索
复制

没有,你可以自己把电调衣服扒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你可以自己把电调衣服扒了!

没有飞腾铂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