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50油机供电方案

楼主(2015-05-21):
单飞50油机。三叶52,练习机,天七控。
想加上网上买的遥控火头,带点火、增稳功能。原来用4.8v镍氢电池组,不知道是我的电池旧了还是怎么了,带不起来,想上锂电,但对电一窍不通,只知道天七接收器电压不能超6v,想问问大家:
1、上锂电的话上几S几ma几C的??
2、是否需要加ubec降压?
3、4-5个标准舵机+天七接收+遥控火头工作起来电流有多少毫安,买几安的ubec?
4、启动器也想改成锂电的,需几s几ma几c的锂电?
另:想收个能满足以上要求的锂电充电器
望模友们能不吝赐教,谢谢大家。

网友A:
2s铁锂,容量自己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A:
2s铁锂,容量自己选择

需要 ubec  吗?启动器改锂电要几S的?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需要 ubec  吗?启动器改锂电要几S的?谢谢

2S铁锂是6.6V,可以直接插接收上使用,负载后电压在6.2-6.3左右

网友B:
我的40级油鸡,接收机是日本futub  r136h,接收机和舵机为4个
S3003,我使用过如下两个方案给接收机供电,供楼主参考:
1:  3s 2200mah 锂电池+深圳好赢30a电调;
2: 4颗5号电池盒+4颗品胜2000mah镍氢电池
现在使用第二种方案,推荐楼主也使用它,成本低,简单,可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40级油鸡,接收机是日本futub  r136h,接收机和舵机为4个
S3003,我使用过如下两个方案给接收机供电, ...

方案二是有一组备用电源吗?怎么接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