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问题,请真正懂得人帮忙解答下

楼主(2015-05-21):
问下高手,下单翼的飞机是否需要下拉角,下单翼的下拉角起到什么作用?请真正了解的高手解答一下

网友A:
下拉角不就是防止猛推油自动抬头

网友:
不管上单翼 下单翼 只要前拉 都需要一定的右下拉

网友B:
不懂,什么叫下拉角

网友C:
不管上单翼 下单翼 只要前拉 都需要一定的右下拉 ------- 50E以下的 3D机 只要 右拉 !!!!!

网友D:
机翼是不是因为空气速度产生升力的哇~!~速度快了是不是升力大哇,推油门是不是速度就快了啦,所以下拉,意思就是,动力的一个分量来把飞机机头往下拽。。。退油门就不抬机头啦~~~至于右拉左拉啥的是因为。。唉。。没太大意义,我都是用正拉的。。

网友E:
飞航线不用太纠结,如果是特技机,没有右拉角垂直拉起的时候是要左偏的

网友F:
螺旋桨的特性决定的,单发螺旋桨飞机都逃脱不了反扭b的影响,配正反桨的双发机就不用。想想直机的尾旋翼作用就不难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