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度的电池有很大问题!!!!!

楼主(2015-05-22):
零售的
电池
写的是15_20分钟
2499里写的是25分钟
3999写的 约25分钟
。。。。。。。。

网友A:
电池怎么了?时间不够?

网友B:
什么情况

网友C:
我觉得最大的问题不是容量,那个电池在P2早期版本上已经用过了,除了有些批次存在怀孕问题外没有太大问题,怀孕问题也不会引起炸鸡。 最大的问题是那个从下往上安装的方式,着陆重一些或者小炸一下,那个结构就要跪。

网友D(2015-07-02):
应该后面会一款大容量电池的吧?

网友E:
我的测试是起飞后悬停无操作,不挂云台空飞为23分钟,挂云台为14分钟。

网友F:
希望以后能出大容量电池,X4是模块机 升级的空间很大 还是对零度寄予期望 希望那个以后只用更改个别模块 对飞机实施改装

网友G(2015-08-07):
标的时间,你也相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