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50调试问题

楼主(2015-05-22):
我是新手,刚入手F450,天七控。接线没有问题。都已较准。这是飞不起来,老是侧翻后翻,感觉3号电机乏力。请高手指点下一步怎么调?谢谢!

网友:
桨装对了没有。。。

网友:
不是浆没装对,就是飞控方向没对。

网友:
油门行程一个个校一下试试

网友:
检查马达转动方向,桨方向

网友:
都不对,我知道

楼主:
 以上的问题都不是问题。

楼主:
原来是把2号3号电机插反了。

楼主:
飞起来总是飘忽不定,是我没有调试好还是就是这样子的?

网友:
很难搞啊

楼主:
飞丢了
求贺电

网友:
飞丢了都不是问题

网友A:
咋个飞丢了?刚入手 飞那么远做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咋个飞丢了?刚入手 飞那么远做什么

是控制不住,总结经验:不能独飞,必须上带返航的飞控。准备上六轴、APM飞控。

网友(2015-06-22):
我的F450也是往右侧偏移,以至于飞不起来,用的MWC SE 2.5的飞控,这个是GUI截图,请帮忙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