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越680加大轴距后用apm不稳是什么情况?

楼主(2015-05-22):
自己组装了一台飞越680,因为追求长续航,所以加长了碳管,用的是塑料电机座。目前轴距920。配置是:
apm 2.6+6m
朗宇4110  340kv      1555桨
乐天40A
6S  10000
重量 3.8千克
目前有个问题,抗风性差了好多,之前也是这配置,装的是飞越650,五级风定点妥妥的。现在3级风都摇摇晃晃,而且留待模式下,稍微起点风就会前后左右的晃,不稳,还有距离地面50厘米左右晃动特别厉害!不像之前650那样稳稳当当的。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问题二,因为可能用到远距离飞行,用2.4G遥控的话没法判断是否失控,于是用了切糕433,设置了A1接口作rssi显示,但是插上rssi接口后,osd数据就变了(没插之前是图2,插上就变成图1了),没法显示电压,请问,这又是什么情况?

网友A:
轴距改变之后要重新调参啊……楼主之前参数怎么调的?官方说明是说400kv以下不能用自动调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轴距改变之后要重新调参啊……楼主之前参数怎么调的?官方说明是说400kv以下不能用自动调参……

我用的是自动调参,低kv是怕堵转?我没遇到类似的问题。自动调参还是这样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自动调参,低kv是怕堵转?我没遇到类似的问题。自动调参还是这样的问题

轴距大了振动变大了?我也是飞越机架,原本是690,换了碳管加到800,还没装好,也担心控制问题

网友B:
还是参数的事,p值往高调调再试试,调到机身微微发抖再降点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轴距大了振动变大了?我也是飞越机架,原本是690,换了碳管加到800,还没装好,也担心控制问题

应该是震动变大了,但是为什么会晃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参数的事,p值往高调调再试试,调到机身微微发抖再降点就好了

p值是哪里的?

网友C:
塑料电机座刚性不够?
机臂太长导致机臂刚性过低,
机臂过长,各个电机安装不是一个平面、

基本参数不稳定,导致飞控难以平稳控制

网友D:
是不是碳管太细了啊,1555的桨是不是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塑料电机座刚性不够?
机臂太长导致机臂刚性过低,
机臂过长,各个电机安装不是一个平面、

这些应该不会导致飞机左摇右晃吧,晃动不小。碳管刚性是没650这么好,但是应该不至于这么不抗风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碳管太细了啊,1555的桨是不是太大了。

桨不算大啊,为什么会不抗风。。。而且一个轴只承担650克重量,压力不大啊。莫非是太轻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桨不算大啊,为什么会不抗风。。。而且一个轴只承担650克重量,压力不大啊。莫非是太轻了?

中心板会因为机臂太长而变形,碳管一样会有变形。这样飞控就会不段的调整。

较好比风筝,大风筝的骨架粗,小风筝的细。 如果大风筝的骨架也细的话,结果可想而知。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中心板会因为机臂太长而变形,碳管一样会有变形。这样飞控就会不段的调整。

较好比风筝,大风筝的骨架 ...

那倒不至于这么软,就提着两根换,也没什么变化

网友E:
1555桨的六轴 轴距820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1555桨的六轴 轴距820够了

桨太近不会影响?

网友E:
引用 楼主:
桨太近不会影响?

刚好  我用疯狂3515 kv400电机 1555桨 naza  v1飞控 很稳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刚好  我用疯狂3515 kv400电机 1555桨 naza  v1飞控 很稳

我的也许是飞控没调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