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动机抖动厉害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5-05-22):
三叶52发动机在磨车台上磨好了,装康克40上,发现怠速抖动比较厉害,厉害的程度就是不带翅膀放在海绵托架上面启动,海绵托架跟着缓慢移动。

网友A:
螺旋桨平衡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旋桨平衡了吗?

是平衡的

网友:
整流罩装正了没?

网友:
我的也是,,同问

网友A:
磨车台是刚性连接,震动未必能明显感觉到。
震动多数是源自不平衡,怠速震动说明2000转/分左右共振明显,属于低频共振,通常是由螺旋桨等大尺寸部件所致。建议更换别的已经过平衡的螺旋桨试试。如果只有一支螺旋桨的话,可以变换安装角看看。
对了,螺旋桨平衡不光是重量平衡,还要关心拉力平衡。所以问问用的是什么规格和牌子的桨?

网友B:
不是桨不平就是发动机的自振,发动机自振那原因就多了去了,要不把桨缷了,试试看就就知道到底是桨还是发动机自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磨车台是刚性连接,震动未必能明显感觉到。
震动多数是源自不平衡,怠速震动说明2000转/分左右共振明显, ...

我用的是12*6的尼龙浆,顶峰模型买的,不知道什么牌子,反正是低端货,10元一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桨不平就是发动机的自振,发动机自振那原因就多了去了,要不把桨缷了,试试看就就知道到底是桨还是发动 ...

浆卸掉怎么启动呢?我估计三叶发动机就是这样的,加上我用的浆也不是很好

网友:
富油会导致抖动,,,不知道是不是!!

网友:
找回你原来用过不抖的桨试试如何、结果自然就出来了、如不是桨抖那就说明是发动机自抖

网友C:
楼主,你发动机的支架,固定牢固了吗,有没有螺丝松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发动机的支架,固定牢固了吗,有没有螺丝松动?

OK了,发动机抖动属于正常范围之内,下午把飞机拉出去试了一下,首飞成功,很爽。

楼主:
统一回复,发动机抖动问题已经解决,属于正常范围,因为是第一次搞油机,不是很懂。今天下午已经把飞机拉出去试飞了,首飞很成功,谢谢各位。

楼主:
%5Bmedia=x,500,375%5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