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副翼飞越450直升机安装调试

楼主(2015-05-22):
一个菜鸟的苦恼:请求老鸟,能够详细讲解无副翼飞越450直升机怎样安装舵机,怎样安装舵机臂,以及十字盘怎样调平,再就是新手怎样设置遥控器的油门、螺距曲线、怎样看遥控器上油门曲线、螺距曲线。谢谢!

网友A:
你这一堆问题要回答你,估计要一本不太薄的小册子才行,根本不可能打几个字能回答的,所以,建议你还是潜水,善用搜索功能,先研究完,不懂再问好点。

网友:
起码要先报报你用什么遥控器、什么陀螺仪等等,这些的不同相关设置方法也大不相同的!

楼主:
谢谢!天地飞7控、黄K8!

楼主:
还是要老鸟在关键时指点一下,就更容易上手了!谢谢哈

网友:
线潜水学吧!论坛里有很详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一堆问题要回答你,估计要一本不太薄的小册子才行,根本不可能打几个字能回答的,所以,建议你还是潜水 ...

还是要老鸟在关键时指点一下,就更容易上手了!谢谢哈

楼主:
引用 楼主:
还是要老鸟在关键时指点一下,就更容易上手了!谢谢哈

在论坛里能直接收索要了解的问题吗?我一直输入以查的内容,就是收索不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论坛里能直接收索要了解的问题吗?我一直输入以查的内容,就是收索不到.

很简单,你先把精华帖看一遍,估计能解决你95%以上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简单,你先把精华帖看一遍,估计能解决你95%以上的问题。

谢谢!

网友B:
建议你买这两本书看看
《遥控直升机安装与调试手册》
《倾斜盘安装与调平手册》

网友:
虽然有点小贵,
但也比你炸一次的维修费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你买这两本书看看
《遥控直升机安装与调试手册》
《倾斜盘安装与调平手册》

楼主:
很详细!对菜鸟帮助特大!谢谢!

网友:
连个控都没看到没法回答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