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过路过不要错过!新手求教!

楼主(2015-05-22):
之前一直用便宜舵机老觉得不好用  谁能推荐下 30左右的 比较好的 金属模拟舵机 我就知道 银燕 辉胜 还有别的吗 ?而且据说 10块钱左右的辉胜全是假的!?

网友:
假的不见得不行。。。。你拿奥拓的用料跟奥迪去比,奥拓绝逼可以定义为假货。。但是奥拓开川藏线的少么。。。同理。。。舵机这个东西本来就没太多技术含量。。。假舵机出问题的概率1/1000?正品1/2000?futaba的1/5000?不搞fpv机,没必要整那么贵的。。。

另外建议,舵机尽量一次性同型号买个几十颗回来放着,坏了还能互相换着修,舵臂螺丝啥的也通用。。。

楼主:
但是 我现在用的 速度一快 就不稳定了左右晃

网友:
银燕不错的呀,左右晃还是找下其它原因

网友A:
老辉胜还是不错的,据说后来自已不搞小舵机了,把牌子卖给小厂,这就有点失控了。

网友:
银燕全金属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辉胜还是不错的,据说后来自已不搞小舵机了,把牌子卖给小厂,这就有点失控了。

哦 这样啊 多谢前辈大神 指点!

楼主:
恩 麻烦看下这2个 都是宝 上的 我看都是一个型号 怎么价格差这么多! 有1个是假的?还是有别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