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9接收机摔坏了

楼主(2015-05-22):
前不久买的at9用了一阵还不错,只是回传电压显示不准确有0.5的压差,遥控本身电压显示也不准确。炸鸡导致接收机里面一个线圈脱落,问一下可以修吗?还有不久前不小心导致遥控器摔断一个三段开关,问一下可以修吗?如何操作,望回复谢谢

网友A:
您好!非常感谢您对乐迪产品的支持!
烦请您加一下乐迪售后MM的qq: 2322736728,让她帮您处理一下开关和接收机的问题,谢谢!
请问您的电压回传0.5V的误差和遥控自身的电压显示不准是高了还是低了呢?
祝顺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非常感谢您对乐迪产品的支持!
烦请您加一下乐迪售后MM的qq: 2322736728,让她帮您 ...

你好电压显示偏低12.6v满电显示12.1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电压显示偏低12.6v满电显示12.1

您好!
您将回传报警电压设置为低于正常设置的0.5V即10.6V试试看
祝顺心!

楼主:
你好我的接收机已经到了,很棒,给我的三段开关也来了,乐迪售后很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我的接收机已经到了,很棒,给我的三段开关也来了,乐迪售后很不错!

非常感谢您对我们工作的肯定!
祝愉快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