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董机拔齿

楼主(2015-05-22):
这齿毛了 想换个新的 不知怎么下手好?上次搞坏一个 你们都用什么方法取出和无损装回呢

网友:
热胀冷缩,加热下 好拔

网友:
旁边是腿毛

网友:
加热取的吧?我之前拆42步进电机时就是加热

网友:
用斜口钳把齿轮托住,再找个老虎钳轻轻地敲电机轴,当电机轴完全冲进齿轮里面以后,找个小钉子就可以把齿轮冲下来了。

网友:
5楼方法可行。用拔齿器是最方便的。

网友:
5楼的方法我以前用过,很方便。

网友:
想法做个简易拉马

网友:
不是腿毛!!  楼主是美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