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G-2D主控板烧毁求助

楼主(2015-05-22):
我的华科尔G-2D云台主控板电源接反烧了,检查发现电源端1只8脚集成电路烧了,已看不清型号,请修过的朋友或知道集成电路型号的朋友告知一下,先谢谢了!

图中红圈处

图中红圈处

楼主:
今晚试过用6V电直稳压电源接150电感处,云台工作正常,可以确认集成块是一降压稳压块,实在不行只能外
加一个稳6V稳压模块使用,有图片上传不了。只是又要多一个功能模块,复杂化了!

网友A:
我有个新的,炸鸡外壳坏了。。。塑料版本的

网友:
那怎么办啊

楼主:
没人知道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个新的,炸鸡外壳坏了。。。塑料版本的

帮我看下型号山

网友:
引用 楼主:
帮我看下型号山

你要配件77398392

楼主:
这两天查了一下资料与电路对比,有点象MP1584降压芯片,还没确认。

网友:
找一个相同的板子问问吧,华售后是不会告诉你型号的........

网友(2015-07-10):
知道那个型号吗?我的也烧了

网友:
我的也挂了。
把烧了的IC拆了,加2个二极管可正常工作。

网友:
祝早修好,请问华的云台好用吗?

网友(2015-08-24):
修不好的  当配件收了   出的私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