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平板距离近了?

楼主(2015-05-22):
原来接收用棒子天线,发射400mw,能飞600米。换了平板天线后只有300米了,天线接收和天线放车屁股上,朝向飞机的那个方向,433距离接收1米左右。照理说换平板后距离会增加很多吧,是不是我放车屁股铁皮上的原因?还是433距离太近?平板是大概朝向飞机就行了吧不需要精确吧,我是放那没动的

网友A:
平板角度很小,所以如果飞出了这个角度范围,信号就很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平板角度很小,所以如果飞出了这个角度范围,信号就很差了。

照你这么说平板岂不是比棒子差,但我看别人都说平板距离要远很多

网友B:
平板要对准飞机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平板要对准飞机才行的,

如果飞机飞远看不到怎么对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飞机飞远看不到怎么对呢

AAT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