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5冲浪的推力线

楼主(2015-05-22):
这款冲浪的推力线放设备大家的推力线在哪里 我这样飞都飞不起来放设备的时候不放设备很难飘(滑翔)动力配置是2212-1400电机配7050桨  再者是有个问题 2450kv配6寸桨和1250配8寸桨动力和效率哪个高 哪个动力大 就朗宇宙x2216那个电机 准备用这电机装x8那款冲浪

网友A:
是不是散架了?感觉歪的  这个机子好好飞的

网友B:
重心对了没有啊。。。。

网友C:
你在逗我?冲浪者V5我用4S 2200mah配2216 KV1250和6040桨。不改电机座,用原始推力线,电机直接固定在原装的塑料电机座上。全机重1200g,简直是飘得让人受不了,滑翔性能太好了。很小的电流大约5A就能很爽地巡航了,而你的V5居然很难飘,我估计是重心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心对了没有啊。。。。

重心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散架了?感觉歪的  这个机子好好飞的

尾巴和机头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在逗我?冲浪者V5我用4S 2200mah配2216 KV1250和6040桨。不改电机座,用原始推力线,电机直接固定在原装 ...

应该吧 可是你说的重心在哪里呢?另外 我加了这个玩意上去 感觉飞不起来 你的2216-1250配的6寸桨推力上得去??

网友A:
引用 楼主:
应该吧 可是你说的重心在哪里呢?另外 我加了这个玩意上去 感觉飞不起来 你的2216-1250配的6寸桨推力上得 ...

太重了  冲浪者V5带不来这么多设备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应该吧 可是你说的重心在哪里呢?另外 我加了这个玩意上去 感觉飞不起来 你的2216-1250配的6寸桨推力上得 ...

怎么像坦克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怎么像坦克一样

保护摄像机 没办法

网友E:
你还是先飞起来再把你的碉堡挂上去吧。。。。

网友:
都是没调好,不然v5超好玩

网友:
防护做的再好炸鸡一样会损坏设备,楼主应该把重点放在调好机子的重心与推力线上,你这样搞会给机子增加好多无效负重,无效载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太重了  冲浪者V5带不来这么多设备吧?

实践出真知,反正我的V5就是这么重,但就是能飞,而且很飘

网友C:
引用 楼主:
应该吧 可是你说的重心在哪里呢?另外 我加了这个玩意上去 感觉飞不起来 你的2216-1250配的6寸桨推力上得 ...

重心我是配在两根碳杆中间。根据你提供的图片我可以总结出为什么你的飞机不好飞
1.无用的东西太多,什么摄像机保护架,尾翼支撑架统统都是累赘,全部去掉!
2.摄像机安装的方式以及尾翼支撑架干扰了整机的空气动力学特性。摄像机安装的太高了,不仅阻力大,而且无形中改变了飞机的俯仰性能,建议降低摄像机安装位置,或者换成808这类的扁平型摄像机。而尾翼支撑架对气动特性的干扰也是很严重,又无形中增加了飞行难度。建议全部拆掉

综上,建议你你重新购买一架新的飞机,什么加强都不要做,对于动力方面,用原装电机座,电机外装,3S电池配2212 KV2450电机和6040桨。总重量控制在950~1150g左右。这样应该很好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重心我是配在两根碳杆中间。根据你提供的图片我可以总结出为什么你的飞机不好飞
1.无用的东西太多,什 ...

之前我加的尾翼加强也很好飞呢

网友:
这个飞机我是放弃了,本来就是个休闲机,练习机。为了所谓的FPV,加大马达,桨,改电机架,加设备。破坏了原来的重心,推力线设计,然后就是飞行性能降低,操纵性能下降,甚至坠机。总之就是大家多买飞机,促进发展。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还是先飞起来再把你的碉堡挂上去吧。。。。

哈哈哈!赞!

网友F:
关注下 准备买这个飞机

网友G:
haha 楼猪的飞机成骷髅架子了

网友H:
请问 楼主 黑色的胶带叫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