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无处理办法?电调与电机之间的香蕉插头原来是质量不过关!

楼主(2015-05-22):
有无处理办法?电调与电机之间的香蕉插头原来是质量不过关!今天又去飞了,一上场,电机就不转,怎么办,当然是动香蕉插头了,这时发现这个香蕉插头已经变得松劲了,可以轻松转动,三个都是,还能相对间滑动一个毫米,这如何是好,现砀换插头显然不可能!用绳将三个捆一起,电机又能转了,凑合着飞,一会又出现断电,结果很扫兴 ,光是插头就动了不下十几次,看来回去得换掉,可回到家又不甘心,难道就没有一个个简单的解决办法?换插头就得动用电烙铁及焊锡,这很麻烦!实在不行时就得这样做,在这样做之前发个贴,看看在场的朋友有无解决的办法!相信有人会有办法的。下图中的大夹头摇臂已经出现活络神仙状,重新拧紧了,一下感觉还可以,今天是照飞不误,这样做也是迫不得已,淘宝把这给漏掉了。

网友A:
香蕉头不要了,直接焊死,零损耗。么么哒

网友B:
焊死,调机怎办?

网友:
换好点的香蕉头啊

网友:
用点细 铜丝
塞住

网友C:
把母头用钳子轻轻夹一下再把公头插进去可以应急.

网友:
直接悍在一起

网友D:
我觉得这么重要的事情需要认真解决一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焊死,调机怎办?

调机时把电调的BEC从陀螺或是接收器上拔下,用一个外接的2S电池直接插上,这样就避开电机了,等到调转速的时候,在外场把机身电调的BEC插上就可以空中调机了~你可能会说陀螺或接收在机身内部不好插拔BEC,既然这样,也可以在电调的BEC线末端加根延长线,不用太长,刚好能延长到机身外侧,也可以方便的利用2S电池代替电调的BEC,主要目的是绕开已经连接好电机的电调BEC。可能你还会说,这样不是多了一个插头?BEC这里多了一个插头,电机那里可以焊死,确保电机端结实无虚接,一个杜邦3p插头的虚接问题几乎是不存在的。

在此个人认为很好用很方便,也希望广大模友有更好更方便的方法放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香蕉头不要了,直接焊死,零损耗。么么哒

呵呵,这办法好!只不过是所谓的零损耗对于大多数来说意义不大,充电是自动进行,电能损耗对于玩的人来说又微不足道!而电调与电机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能够灵活换到其他飞机上更有意义。

楼主:
呵呵,动用焊接工艺?看上去简单,实际上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母头用钳子轻轻夹一下再把公头插进去可以应急.

呵呵,看到后有脑洞大开的感觉!这个应急的味道有多浓?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这么重要的事情需要认真解决一下

这位朋友能用重要一词来形容,真是充分反映了碰上此类事后的心情!到了关键时这真是大事!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调机时把电调的BEC从陀螺或是接收器上拔下,用一个外接的2S电池直接插上,这样就避开电机了,等到调转速 ...

呵呵 ,有技术含量的建议!不过也是让人捉急的措施,虽然这次飞行练习停电十几次,但只要是飞起来,就没有断电发生,感觉真要转起来,就几乎没有停转的可能,这个感觉是不是正确?

网友F:
換大一號(大一個碼)

楼主:
引用 网友F:
換大一號(大一個碼)

呵呵,你这个建议有长远的意义,以后焊接香蕉头一定要检查,并且有可能采用你这个建议。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动用焊接工艺?看上去简单,实际上复杂。

当然不是简单的将电机和电调线并排挨紧一焊就行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你这个建议有长远的意义,以后焊接香蕉头一定要检查,并且有可能采用你这个建议。

或是用长一点的香蕉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