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穿越机看屏穿越练习的请教

楼主(2015-05-22):
入穿越机也有一段时间了,最近上了图传试着看屏来控制飞机,结果是像无头苍蝇一样乱窜…根本精确控制不了。所以来请教下各位大神们,你们是怎么练习的…多谢指教

网友A:
多练习,练习

网友B:
掌握好节奏不要老想着停,我也是刚有了点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掌握好节奏不要老想着停,我也是刚有了点感觉

我也就想像练习基础那样,先定点再航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练习,练习

主要是练习的方法

网友C:
多练模拟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练模拟

飞机操作没有任何问题,主要是看到屏飞控制不了飞控姿态

网友C:
引用 楼主:
飞机操作没有任何问题,主要是看到屏飞控制不了飞控姿态

多练模拟的第一人称!FPV
推荐飞鹰G7.5机鼻或FPV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练模拟的第一人称!FPV
推荐飞鹰G7.5机鼻或FPV模式

试试

网友D:
看我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我帖子

哥,你是怎么练习悬停的?

网友E:
多模拟练练

网友:
引用 楼主:
哥,你是怎么练习悬停的?

贴地轻微修整飞机各个方向,让飞机先画方形再画圆形,对尾和对头飞

网友:
我也是样的情况,第三视角怎么飞都行,一看屏飞就慌。

楼主:
我今天找到一个方法,在一个较空旷的地方找一个点做参照物,为了避免看屏时去看飞机,就找个看不到飞机地方操作…效果很不错

网友(2015-09-29):
引用 楼主:
我今天找到一个方法,在一个较空旷的地方找一个点做参照物,为了避免看屏时去看飞机,就找个看不到飞机地方 ...

好方法!受教了!!!

网友:
我真的不明白你們用第三視點怎樣穿,真的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