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800套装配合daya550好还是飞越650好?要无果冻长续航!

楼主(2015-05-22):
现在手里的360重达1400g 悬停只有15分钟 实际飞行也就10分钟多点 飞越2D云台配G3相机效果还不错 naza lite飞控准备继续用着
现在想用e800套装配个大些的四轴挂狗FPV+航拍 最大诉求是:没有果冻的前提下最大续航 不说悬停 无风时航线25分钟左右 最低不能少于20分钟(无论怎么飞)
飞越650有电动脚架 装B利器但不用三轴云台实在没什么意义 daya550折叠起来挺方便 总之满足我“无果冻长续航”的需求就好
求各位前辈推荐一下机架 轻当然是好的 哪怕不能折叠也无所谓 但要刚性好 不然带着果冻飞20小时也是白扯啊

顺便问一下 如果把lite刷成V2 会不会有限飞啊? 我在帝都很反感各种限飞

网友:
DA-600小侠机架

网友:
w 650吴国栋

楼主:
大家分享些经验呀 推荐的机架有自己飞过吗 起飞重量和续航如何 有视频吗

网友:
一个小时mx580

网友:
650吧,轴距大点有好处的

楼主:
轴距大有什么好处?是更稳定吗?不知道飞越650挂杆会不会引起振动从而带来果冻

网友:
550足够了,正好因该是,桨间距4CM  650的话宽松很多,,,看个人喜爱好了·

网友(2015-06-25):
我的就是达亚550,E800套装

网友:
E800电调的电源线蛋疼啊,设计师是个脑残。电调太大,很多小机器都不能放到里面

网友:
我说一下我之前的四轴配置吧  自制机架 中心板是玻纤的  机臂和脚架都是13mm的铝方管 电机是恒力W42 25 KV 580电机(定子是3508的) 12寸正反桨 乐天40A电调  自组4S5000mah电池  某宝最火的铝合金两轴云台 山狗SJ4000  400mw图传  APM飞控  起飞重量2kg以内  飞行时间20分钟 机架的话 楼主不嫌丑的话  可以买F450的中心板和铝方管自己做  飞控可以用lite的  另外无风悬停的时间不一定比飞航线之类的时间长

网友:
等你买了DAYA的架子不后悔你找我,脑残设计

网友(2015-10-03):
650的话,总重量多少啊

网友A:
650机架设计的也不合理,你用了就知道了,装机也是各种苦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650机架设计的也不合理,你用了就知道了,装机也是各种苦恼

如果650的设计得不够合理 的话,大神觉得哪款轴距的机器好?

网友:
daya550装E800总感觉很拘束,比F450装着空间还不够用的感觉。个人观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650的设计得不够合理 的话,大神觉得哪款轴距的机器好?

H4

网友:
很多模友说H4机架偏软,航拍果冻严重。不知道你有没有用过这款机器,效果如何?

网友(2015-11-30):
650不能用三轴?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