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d連接JR用的dsm2接收的接線方式

楼主(2015-05-22):
大神門,請cc3d連接JR用的dsm2接收的接線方式

网友A:
优酷上有视频,一看就懂

网友B:
按顺序连接就行,cc3d里面可以设置的

网友C:
前3根插油门,信号正负插对,依次副翼升降方向的信号线,然后插一个AUX口3段开关,最后一根线可忽略。

网友D:
随便插,然后进地面站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