舵机的问题还是无副翼陀螺仪的问题

楼主(2015-05-23):
无副翼
陀螺仪
一定要安装的是数字
舵机
吗?我的是9G舵机,通电后控动一动,3个斜盘舵机都不对,求大神

网友A:
应该是舵机没设好方向吧 还有楼下补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舵机没设好方向吧 还有楼下补充
我就是想问下,三轴陀螺仪要用什么舵机,是模拟还是数码(数字)???

网友B:
數字、模擬都可以!若用模擬舵机,首先要在陀螺軟件選擇模擬舵机,之後才接舵机線至陀螺!否則會燒舵机!
有沒有接錯線、軟件設定正確否?
網上有教陀螺設定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