悟空4+4机架模式,怎么飞不起来?求指教

楼主(2015-05-23):
想做个4+4结构8旋,但是飞不起来,有什么讲究吗?求指教

楼主:
没办法最后就用了4轴模式,但是感觉效率不高

网友A:
你是说x8结构?可以用

网友:
桨的顺序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说x8结构?可以用

您是怎么设置的?安装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是怎么设置的?安装

去看说明书

网友B:
楼主就不能上点心,仔细看看说明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就不能上点心,仔细看看说明书?

惭愧惭愧

楼主:
看来不学习就是不行啊,问题解决了,感谢大家的教诲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