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轴,A轴加装同步带张紧轮

楼主(2015-05-23):
Y轴,A轴加装同步带张紧轮不会再松了,紧多了,紧就是爽!

Y轴

Y轴

A轴

A轴

网友:
      好方法,学习了

网友:
同步轮可以自己制作吗?

网友:
这是买的还是自己做的?

网友:
反向力全在压轮上了

楼主:
用的是6002的轴承,304不锈片是五金市场买的3MM厚,唯一自造的零件是与轴承钢片连接的轴,用18铝棒车的,车成15粗,10长,凸台大约8,M6螺孔。同步带的张力不大,用铝棒和M6的螺丝强度足够有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