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02s推油门螺旋桨转就是不起飞

楼主(2015-05-23):
之前炸了机,换了螺旋桨主件,斜盘舵机扫齿换了齿轮,其它地方没有动过。换上新配件之后上电推油门,螺旋桨随着油门推高转速增加,斜盘三个舵机同时向下,下面的风很大,就是飞不起来,普通模式下把用手把飞机翻过来可以倒飞悬停。正常情况就是飞不起来,主轴调节好了也没有间隙,请问是什么问题呢?遥控器是这样设置的

网友:
常规的螺距曲线一般从45左右开始。。。递增到80左右结束吧。

网友:
螺距反了!
设下遥控螺距正反向就可!

网友A:
普通模式能倒飞    不切3D么?
炸鸡炸的 螺距中立点没了
炸鸡后  你的舵机行程变了   不要看遥控的0点位置    直接找飞机的0点位置
你先找螺距中立点   油门全程调到0   自己推油门  看螺距变化 自己慢慢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普通模式能倒飞    不切3D么?
炸鸡炸的 螺距中立点没了
炸鸡后  你的舵机行程变了   不要看遥控的0点位 ...

非常感谢,问题终于找到了,是浆夹装反了,。但又有新问题了,缓慢推油门尾巴会猛转180度再起飞,是什么问题?

网友:
是不是桨装的太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