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了一架精灵2,想把精灵2的遥控换天九控,要怎么换啊

楼主(2015-05-23):
收了一架精灵2,不喜欢精灵控,想把精灵2的遥控换天九控,要怎么换啊
直接换精灵接收就行了么?

网友:
帮顶,我也想知道

网友:
精灵的遥控器好像是SBUS的,你要换估计还要先弄个转换模块才行,然后找到飞控的接线,估计有点难度

网友A:
控和接收一起换,把naza里面的接收方式改成普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控和接收一起换,把naza里面的接收方式改成普通的

这个对新手来说难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