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正螺纹的电机,电机正转还是反转桨才不会越转越松?

楼主(2015-05-23):
请问正螺纹的电机,电机正转还是反转桨才不会越转越松?就是这个电机

网友A:
记住这个就行:子 dan头锁紧的方向就是电机旋转的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记住这个就行:子 dan头锁紧的方向就是电机旋转的方向

刚才我就是按照这个装的桨,然后空中飞桨了 ,不知道是不是没装紧

网友:
简单测试 ,把螺帽松开别掉下来,一手捏着螺帽一手轻推油门,电机一转螺帽下去并拧紧,就对了

网友:
沙发 和 4楼的意见 不一致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记住这个就行:子 dan头锁紧的方向就是电机旋转的方向

子dan头拧掉的方向才是电机旋转的方向。你再试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刚才我就是按照这个装的桨,然后空中飞桨了 ,不知道是不是没装紧

  显然 楼主 已经 实践出了 结论 了。。

所谓 正螺纹,,就是 大多数 的 顺时针拧紧的螺丝。

这种情况下:马达、或者 发动机 都要求 逆时针转

才不会 发生 ‘自松’。。。

网友:
电机转的时候罗纹是往上拧的

网友:
螺母不动,转电机轴,转紧的方向就是“防松”的方向。
其实你装两个螺母就行了,随便正转还是反转都不会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显然 楼主 已经 实践出了 结论 了。。

所谓 正螺纹,,就是 大多数 的 顺时针 ...

网友:
这个不必严格的去记。
你把子 dan头用手拿住不让他转,然后去转电机,哪边越转越紧电机就朝哪边转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记住这个就行:子 dan头锁紧的方向就是电机旋转的方向

如此,桨必掉无疑!

网友:
你这个是逆时针转自锁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问题已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才我就是按照这个装的桨,然后空中飞桨了 ,不知道是不是没装紧

这模友有误,子 dan头上紧的方向,电机反转才是自锁,但是电机要顺着牙纹转,接反了也不行。

网友C:
有那么麻烦吗,拆个电风扇就知道了,拆的时候顺便还能清扫下风扇灰尘。
记住电机顺时针转的时候,螺母逆时针拧紧就ok!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那么麻烦吗,拆个电风扇就知道了,拆的时候顺便还能清扫下风扇灰尘。
记住电机顺时针转的时候,螺母逆时 ...

网友:
2楼的回复和ID真符合啊